单片机四路抢答器怎么显示不了答题时间?求助!

楼主(2021-05-14):
想知道我这个的答题时间为什么显示不了???求助各位大佬!!!
单片机代码如下:
#include<at89x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char s,y,grade;
uchar num=0;
char time=20; //抢答时间
char respond=30; //答题限时时间
uint tt,t1; //T0,T1定时器定一秒时
bit flag,s_flag,b_flag,fall_flag;      //标志位(开始键,答题键,蜂鸣器,违规)
bit K_jiacountflag,K_jiancountflag;     //时间调整标志位
sbit K0=P3^0;        //开始抢答
sbit K_Time=P3^2;          //开始答题
sbit beep=P3^7;         //蜂鸣器输出口
sbit rled=P3^1;           //指示灯输出口
sbit K1=P1^0;
sbit K2=P1^1;
sbit K3=P1^2;
sbit K4=P1^3;
sbit K_jiacount=P3^3;  //分数调整加键
sbit K_jiancount=P3^4; //分数调整减键
void delay(uchar ms)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uchary;
       for(;ms>0;ms--)
              for(y=120;y>0;y--);
}
uchar code tabledu[]={0x3f,0x06,0x5b,0x4f,
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
0x39,0x5e,0x79,0x71
};      //共阴数码管0-15 (du  段选)
uchar codetablewe[]={0XFE,0XFD,0XFB,0XF7};    //LED灯从左边亮到右边 (位选)
void T0_Init(void)
{
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TH0=(65536-2000)/256;
       TL0=(65536-2000)%256;
       TH1=(65536-2000)/256;
       TL1=(65536-2000)%256;
       ET0=1;
       ET1=1;
       EA=1;
       P0=0;
}
void Key_Scan(void)            //开始键扫描
{
       if(K0==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if(K0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s=time;
                     t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s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b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rle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fall_flag=0;    //清除违规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K_jiacount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K_jiancountflag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   if(K_Time==0)     //开始键按下之后,再按下答题键
    {
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if(K_Time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while(!K_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y=respond;
                     t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s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b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rle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fall_flag=0;    //清除违规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K_jiacount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K_jiancountflag=0;
}
       }
}
void Scan(void)            //四路热键扫描(哪个键先按下,哪个优先级最高)
{
       if(K1==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1;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1号"1"
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0,时间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1,使扬声器响一声
                     s_flag=0; //关闭开始键标志位,使再按其他三个个键不会响应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  if(K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面七个键的处理同上
       {
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s_flag=0; //重要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  if(K3==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s_flag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  if(K4==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s_flag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}
void display(void)     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     (答题时间显示函数)
{
       if(flag==1)            //开始键按下,开始计时抢答
       {
              if(num!=0)     //如果有人抢答,则显示相应的几号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num]; //显示几号抢到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//否则没人抢答,则前面不显示几号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s/10];        //下面为显示抢答倒计时(表示抢答时的剩余时间)
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2];
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s%10];
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3];
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if(s_flag==1)            //答题键按下,开始计时答题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num];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抢答队伍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y/10]; //下面显示答题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y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else //如果开始键没有按下,则显示F FF(若有违规者,则显示违规号码及FF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if(fall_flag==1)      //违规显示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num]; //显示几号违规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15];          //下面显示 FF,表示违规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1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else //没有人违规才显示调整时间(答题完成,队伍按键才可以加减分数)
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_jiacount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num];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抢答队伍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grade/10]; //下面显示调整队伍分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grade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if(K_jiancount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num];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队伍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grade/10];    //(改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grade%10];   //(改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//否则显示F FF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1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1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du[1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lewe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}
void Grade_Scan(void)        //分数调整键扫描
{
       if(K_jiacount==0)         //分数加调整
       {
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if(K_jiacount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_jiacou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grad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rade==20)     //如果分数加到20,就不能再加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de=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K_jiacountflag=1;  //将分数加标志位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K_jiancountflag=0; //同时关闭分数减标志位   (加减不能同时)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  if(K_jiancount==0)       //分数减调整
       {
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if(K_jiancount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_jiancou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grad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rad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d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K_jiancount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K_jiacountflag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}
void main(void)    //主函数
{
       T0_Init();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           //开始键扫描
          if((flag==1)&(s_flag==0))//当开始键按下及有人抢答才进行开始回答计时倒计时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_Tim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_Tim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_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=respon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(flag==1&&s_flag==0)     //当开始键、答题键按下及没有人违规时,选手再一次按键表示答题完成,才可进行分数调整  (停止计时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Scan();
           if(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n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Grade_Scan();                 //  (答题完成才可调整分数)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if((flag==0)&(s_flag==0))    //违规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!=0)            //开始键没有按下时,有人按下了抢答器,则置违规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ll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((flag==1)&(s_flag==1))    //如果开始键按下且抢答键没有人按下,则进行八路抢答键扫描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//显示到数码管上
       }
}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TH0=(65536-2000)/256;     //2ms
       TL0=(65536-2000)%256;
       if(b_flag) //开始(START)键按下,嘟一声(长1秒),表示开始抢答
       {
              beep=~beep;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beep=1;
       if(s<5)    //抢答时间快到报警,隔1秒响一声且红灯闪烁,响三声
       {
              if(s%2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b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rled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b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rled=1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  tt++;
       if(tt==500)           //1秒
       {
              tt=0;
              s--;
              b_flag=0;       //关闭开始键按下响一秒的嘟声
              if(s==-1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s=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   //显示F FF
                     s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rled=1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}
void timer1(void) interrupt 3      //定时器1处理有人按下抢答器嘟一声(长1秒)
{
       TH1=(65536-2000)/256;
       TL1=(65536-2000)%256;
       beep=~beep;
       t1++;
       if(t1==50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t1=0;
              TR1=0;
   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