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2864显示电池电流电压乱码问题

楼主(2021-05-14):
PCF8591做AD转换,ACS712做电流传感器,LCD12864做显示屏,显示出来的是乱码,想知道怎么解决,程序和仿真如下所示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PCF8591_WRITE 0x90
#define PCF8591_READ 0x91
sbit SDA=P2^0;
sbit SCL=P2^1;
unsigned char code dis1[]="0-0.00V  1-0.00V";
unsigned int data dis[4];
unsigned char data receivebuf[4];
#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
#define LCD_databus P0
sbit RS = P1^4;
sbit RW = P1^3;
sbit EN = P1^5;
sbit CS1 = P1^0;//片选1.低电平有效,控制左半屏
sbit CS2 = P1^1;//片选2,低电平有效,控制右半屏

void Read_busy();
void write_LCD_command(uint8);
void write_LCD_data(uint8);
void Set_page(uint8);
void Set_line(uint8);
void Set_column(uint8);
void SetOnOff(uint8);
void SelectScreen(uint8);
void ClearScreen(uint8);
void InitLCD();
void show_ch(uint8,uint8,uint8,uint8 *);
void show_im(uint8,uint8,uint8,uint8 *);
void show_value(unsigned char ad_data);

//us延时函数(4.34us)
void delayNOP(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
//ms延时函数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  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14;i++)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}
}

void show_value(unsigned char ad_data)
{
        dis[2]=ad_data/51;
        dis[2]=dis[2]+0x30;
        dis[3]=ad_data%51;
        dis[3]=dis[3]*10;
        dis[1]=dis[3]/51;
        dis[1]=dis[1]+0x30;
        dis[3]=ad_data%51;
        dis[3]=dis[3]*10;
        dis[0]=dis[3]/51;
        dis[0]=dis[0]+0x30;
}
void Read_busy()
{
        P0 = 0X00;
        RS = 0;
        RW = 1;
        EN = 1;
        while(P0 & 0x80)
        {;}
        EN = 0;
}
void write_LCD_command(uint8 value)        //写命令函数
{
        Read_busy();
        RS = 0; //0:写指令
        RW = 0;        //0:写操作
        LCD_databus = value;
        EN = 1;        //EN下降沿锁存有效数据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//空指令,短暂延时
        EN = 0;
}
void write_LCD_data(uint8 value)        //写数据函数
{
        Read_busy();
        RS = 1; //1:写数据
        RW = 0;        //写操作
        LCD_databus = value;
        EN = 1; //EN下降沿锁存有效数据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//空指令,短暂延时
        EN = 0;
}void Set_page(uint8 page)        //设置显示起始页
{
        page = 0xB8 | page;        //页的首地址为0xB8
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page);
}

void Set_line(uint8 startline)        //设置显示起始行
{
        startline = 0xC0 | startline;
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startline);
}

void Set_column(uint8 column)        //设置显示的列
{
        column = column & 0x3F;        //列的最大值为64
        column = column | 0x40;        //列的首地址为0x40
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column);
}

void SetOnOff(uint8 onoff)        //显示开关函数,0x3E:关 0x3F:开
{
        onoff = 0x3E | onoff;        //onoff为0时关显示,为1时开显示
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onoff);
}
void SelectScreen(uint8 screen)        //选择屏幕
{
        switch(scree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CS1 = 0;CS2 = 0;break;//全屏
                case 1:CS1 = 0;CS2 = 1;break;//左半屏
                case 2:CS1 = 1;CS2 = 0;break;//右半屏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}
void ClearScreen(uint8 screen)        //清屏
{
        uint8 i,j;
        SelectScreen(screen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t_page(i);
                Set_column(0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64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data(0x00);        //写入0,地址指针自动加1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InitLCD()
{
        Read_busy();
        SelectScreen(0);
        SetOnOff(0);
        SelectScreen(0);
        SetOnOff(1);
        SelectScreen(0);
        ClearScreen(0);
        Set_line(0);
}

//启动i2c
void iic_start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CL=0;
}
//停止i2c
void iic_stop(void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CL=0;
}
//初始化i2c
void iicInit(void)
{
        SCL=0;
        iic_stop();
}
//应答子程序
void slave_ACK(void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SDA=1;
}
//非应答子程序
void slave_NOACK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SDA=0;
}
//检查应答子程序
void check_ACK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F0=0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if(SDA==1)
                F0=1;
        SCL=0;
}
//发送1个字节
void IICSendByte(unsigned char indata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=8;
        while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=(bit)(indata &0x80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indata=indata<<1;
        }
}
//接收一个字节
unsigned char IICreceiveByt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=8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data=0;
        while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tdata=tdata<<1;
                if(SDA==1)
                tdata=tdata|0x0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tdata=tdata&0xfe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tdata);
}
//发送数据子程序
void DAC_PCF8591(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,unsigned char w_data)
{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IICSendByte(PCF8591_WRITE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SendByte(controlbyte&0x77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SendByte(w_data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_stop()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delayNOP();
}
//A/D转换
void ADC_PCF8591(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IICSendByte(PCF8591_WRITE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SendByte(controlbyte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IICSendByte(PCF8591_READ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receiveByte();
        slave_ACK();
        while(i<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ceivebuf[i++]=IICreceiveByte();
                slave_ACK();
        }
        receivebuf[3]=IICreceiveByte();
        slave_NOACK();
        iic_stop()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delayms(10);
    InitLCD();
    SelectScreen(1);
        Set_page(1);
        Set_column(0*16);
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write_LCD_data(dis1);
       ClearScreen(0);
        Set_line(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ADC_PCF8591(0x04);
          while(F0)
          {iicInit();
             ADC_PCF8591(0x04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how_value(receivebuf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SelectScreen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page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column(0*16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data(dis[2]);
                SelectScreen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page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column(2*16);
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data(dis[1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data(dis[0]);

       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       DAC_PCF8591(0x40,receivebuf[0]);

                while(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_PCF8591(0x40,receivebuf[0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