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改好的单片机PM2.5+DHT11温湿度传感程序

楼主(2021-05-14):
#include <reg52.h>  //头文件
#include "1602.h"
#include "DHT11.h"
#include <adc083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eeprom52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//定义字符类型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typedef bit BOOL  ;
sbit DQ=P1^5;    //DTH11
sbit beep = P1^7; //蜂鸣器
sbit LED = P1^6;  //粉尘传感器内部LED控制

uchar FlagStart = 0;           //标志位
uint Counter;
uint DUST_SET;                  //固体颗粒的阈值
uchar ADC_Get[10]={0};           //定义AD采样数组
uchar num=0;       //定义的变量,采集一段时间内的值
uchar time1=0;     //定义的时间变量,用于温湿度处理显示
uchar time2=0;     //定义的时间变量,开机报警功能等待温度湿度PM2.5数据处理完成再启动,避免蜂鸣器开机就乱叫。
uint DUST;       //定义的PM2.5的值
uint   DUST_Value;    //定义的PM2.5的值
uchar GetADVal(uchar);
uchar RH,TH;
uint num1,num2,Temp_H,Temp_L,Humi_H,Humi_L,s_dengji;  //定义的报警值,参数具有断电保存功能,仅支持STC单片机
uchar yemian=0;  //定义的页面标志
uchar flat=1;     //定义的判断标志

sbit K1=P3^2;  //按键定义
sbit K2=P3^3;
sbit K3=P3^4;

void  Delay_10us(void)
{
  uchar i;
   i--;
   i--;
   i--;
   i--;
   i--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m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ms(uint q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eeprom()
{
  num1=s_dengji/256;  //因为eeprom每个区间最大存放256个字节,当大于要分开存储
        num2=s_dengji%256;
        SectorErase(0x2000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1,  num1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2,  num2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3,  Temp_H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4,  Temp_L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5,  Humi_H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6,  Humi_L);

        byte_write(0x2060, a_a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eeprom()
{
        num1   = byte_read(0x2001);
        num2   = byte_read(0x2002);
        Temp_H   = byte_read(0x2003);
        Temp_L  = byte_read(0x2004);
        Humi_H   = byte_read(0x2005);
        Humi_L   = byte_read(0x2006);
        a_a    = byte_read(0x2060);

        s_dengji= num1*256+num2;
}

/**************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eeprom()
{
        read_eeprom();                //先读
        if(a_a != 2)                //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num1=200/256;
     num2=200%256;
                Temp_H   = 35;
          Temp_L  = 5;
          Humi_H   = 80;
          Humi_L   = 10;
                a_a = 2;
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
        }
}
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延时函数
void delay_ms2(uint z)
{
uint x,y;
for(x=z;x>0;x--)
  for(y=114;y>0;y--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初始化DTH11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Init_DTH11()
{
bit flag;
uchar num;
DQ=0;
delay_ms2(19);   // >18ms
DQ=1;
for(num=0;num<10;num++);   // 20-40us    34.7us
for(num=0;num<12;num++);
flag=DQ;
for(num=0;num<11;num++); //DTH响应80us
for(num=0;num<24;num++);    //DTH拉高80us
return flag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读DTH11数据
uchar DTH11_RD_CHAR()
{
uchar byte=0;
uchar num;
uchar num1;
while(DQ==1);
for(num1=0;num1<8;num1++)
{
  while(DQ==0);
  byte<<=1;     //高位在前
  for(num=0;DQ==1;num++);
  if(num<10)
   byte|=0x00;
  else
   byte|=0x01;
}
return byte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读取DTH11温度和湿度
void  DTH11_DUSHU()
{
uchar num;
if(Init_DTH11()==0)
{
  RH=DTH11_RD_CHAR();   //
  DTH11_RD_CHAR();
  TH=DTH11_RD_CHAR();
  DTH11_RD_CHAR();
  DTH11_RD_CHAR();
  for(num=0;num<17;num++);  //最后BIT输出后拉低总线50us
  DQ=1;
}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//DS---185页  定时器初始化 定时10ms
void Timer0_Init()
{

//AUXR=0x80; //Time work in 1T mode
        TMOD= 0x01;
        TL0 = (65536-30000)/256;
        TH0 = (65536-30000)%256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ET0 = 1;

        EX0 = 1;  //开外部中断0
        IT0 = 0;  //电平触发
        EA = 1;
}

//定时器0中断
void Timer0_ISR 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
{
  uint i,j;
        TL0 = (65536-30000)/256;
        TH0 = (65536-30000)%256;

         LE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传感器的LED
         for (j=0;j<30;j++);  //0.28ms  //延时0.28ms
   ADC_Get[num]=Get_AD_Result();          //开启ADC采集

 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>10)
        {
          FlagStart=1;
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TR0 = 0;   //先关闭定时器0
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10次,关闭定时器0,进行数据处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传感器LED
        LED=1;

}

//中值滤波
//算法:先进行排序,然后将数组的中间值作为当前值返回。
uchar Error_Correct(uchar *str,uchar num)
{
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unsigned char j=0;
   uchar Temp=0;

   //排序
   for(i=0;i<num-1;i++)
     {
          for(j=i+1;j<num;j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str[i]<str[j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str[i];
                   str[i]=str[j];
                   str[j]=Temp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//去除误差,取中间值
    return str[num/2];

}

void wenshidu()  //温湿度处理函数
{
    time1++;
   if(time1>=5)  //避免液晶快速刷新显示
         {
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time1=0;
    DTH11_DUSHU();
                DTH11_DUSHU();
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LCD_Show2(2,1,TH);  //温度实时显示
          LCD_Show2(11,1,RH);  //湿度实时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3(6,0,DUST); //PM2.5的值实时显示
         }

}

void voice() //按键提示音
{
  beep = 0;  //打开蜂鸣器
        delay_1ms(30);  //短暂延时
        beep = 1;  //关闭蜂鸣器
}

void Outside_Int1(void) interrupt 0        using 1   //打开外部中断处理函数  优点,进入设置界面可以快速响应,避免长时间等待
{
         if(K1==0 && K2==1 && K3==1 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 && K2==1 && K3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1==0 && K2==1 && K3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11;
             yemian++;

             if(yemian>=6) { yemian=0; flat=1;}
             voice(); //提示音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key()  //对里面的数值进行修改
{
      if(K1==0 && K2==1 && K3==1 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 && K2==1 && K3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1==0 && K2==1 && K3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     yemian++;
             if(yemian>=6) { yemian=0; flat=1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(); //提示音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1 && K2==0 && K3==0) //长按5秒,K2和K3按键,系统设置值恢复初始值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1 && K2==0 && 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1==1 && K2==0 && 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dengji = 2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H   = 35;
                 Temp_L  = 5;
                 Humi_H   = 80;
                 Humi_L   = 10;
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beep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
}

void shezhi()         //独立按键程序
{
if(!K2)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s_dengji<999 ) { s_dengji++;}  //加1
            LCD_Show3(5,1,s_dengji);
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Temp_H<99 ) { Temp_H++;}  //加1
            LCD_Show2(7,1,Temp_H);
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Temp_L<99 ) { Temp_L ++;}  //加1
            LCD_Show2(7,1,Temp_L);
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Humi_H<99 ) { Humi_H ++;}  //加1
             LCD_Show2(7,1,Humi_H);
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Humi_L<99 ) { Humi_L ++;}  //加1
            LCD_Show2(7,1,Humi_L);

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  voice(); //提示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if(!K3)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_dengji>1)  {  s_dengji--; }        //浓度设置数减1
           LCD_Show3(5,1,s_dengji);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_H>1)  {  Temp_H--; }        //浓度设置数减1
          LCD_Show2(7,1,Temp_H);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_L>1)  { Temp_L--; }        //浓度设置数减1
           LCD_Show2(7,1,Temp_L);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umi_H>1)  {  Humi_H--; }        //浓度设置数减1
          LCD_Show2(7,1,Humi_H);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umi_L>1)  {  Humi_L--; }        //浓度设置数减1
          LCD_Show2(7,1,Humi_L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voice(); //提示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报警函数*************
void baojing()
{

if(DUST >= s_dengji || TH>=Temp_H || TH<=Temp_L || RH>=Humi_H || RH<=Humi_L )                //报警
        {
    beep = ~beep;          //蜂鸣器报警
        }
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beep = 1;
  }
}

void chengxu()  //主界面处理程序
{
  if(FlagStart==1)       //10次采集完成
           {

     DUST=Error_Correct(ADC_Get,10);                //求取10次AD采样的值
           DUST_Value=(DUST/256.0)*5000-200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DUST_Value=DUST_Value*0.32;
           if(DUST_Value<0)              DUST_Value=0;
           if(DUST_Value>999)         DUST_Value=999;        //限位
           DUST=(uint)DUST_Val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time2++;
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>5) //开机后程序运行5次再启动蜂鸣器功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机报警功能等待温度湿度PM2.5数据处理完成再启动,避免蜂鸣器开机就乱叫。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ojing();
     }

     wenshidu();
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TL0 = (65536-30000)/256;
          TH0 = (65536-30000)%256;
          TR0 = 1;   //开启定时器0
    FlagStar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init_eeprom();
   LCD_Init();         //液晶初始化
   LCD_Clear();//清屏
   LCD_Write_String(4,0,"Welcome");
   delay_ms(2000);
   Timer0_Init();   //定时器0初始化

while(1)
   {

                 key();         //独立按键程序
  //====================yemian==0时 进入工作状态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flat=2;
          LCD_Clear();//清屏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PM2.5:    ug/m3 ");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"T:   C   H:  %RH");
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1,0xdf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(65536-30000)/256;
                TH0 = (65536-3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  TR0 = 1;   //开启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EA = 1;
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ngxu();//主界面处理程序

     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yemian==1时 ======PM2.5报警值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flat=3;
          beep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();//清屏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    Set PM2.5   ");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"        ug/m3   "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ezhi(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3(5,1,s_dengji);

       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yemian==2时 温度上限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t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flat=4;
          beep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();//清屏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   Set Temp_H   ");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"          C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1,0xdf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ezhi(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2(7,1,Temp_H);

       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yemian==3时 温度下限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t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flat=5;
          beep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();//清屏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   Set Temp_L   ");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"          C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1,0xdf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ezhi(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2(7,1,Temp_L);

       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yemian==4时 湿度上限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t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flat=6;
          beep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();//清屏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   Set Humi_H   ");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"         %      ");
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ezhi(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2(7,1,Humi_H);

       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yemian==5时 湿度下限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t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flat=1;
          beep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();//清屏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   Set Humi_L   ");
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"         %      "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ezhi(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2(7,1,Humi_L);
     }

  }

}

以上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22-03-26):
大佬有原理图吗?想看看

网友B(2024-04-25):
您好我想请问一下,我的温湿度没有问题,但是PM没有显示是为什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