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T32F103C8T6能否实现4路不同频率和占空比的PWM?

楼主(2021-05-14):
小白求助:
SMT32F103C8T6 核心板能否实现4路不同频率和占空比的PWM?有没有具体的方案?
CH1  50HZ  DutyCycle 10%
CH2  1KHZ  DutyCycle 20%
CH3  10KHZ  DutyCycle 50%
CH4  100KHZ  DutyCycle 70%

使用Tim3 搞出来是4路频率相同的。。。

网友A:
应该不行  可以一个定时器实现一路 如果要实现多路且占空比不同需要级联定时器

网友B:
stm32同一个定时器只能实现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PWM。
要想实现多路不同频率就要使用不同的定时器

网友C:
楼主你用iIC接口链接pca9685这个有16路pw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