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C语言写了i=1后为什么那个灯常亮了?

楼主(2021-05-14):
#include<reg51.h>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8] ={ 0xfe, 0xfd, 0xfb,0xf7,0xef, 0xdf,
0xbf, 0x7f };
void mdelay(unsigned int delay)
{ unsigned int i;
   for(;delay>0;delay--)
    { for(i=0;i<54;i++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char a=1;
while(1)
  {i=0;
  P1=table[ i];
   mdelay(500);
   i=i+1;
   if(i>7)
    {while(i>0)
    {i=i-1;
           P1=table[ i];
        mdelay(500);
        if(i==0)
{  while(1)
   {P1=box[ i];
    i=i+1;
        mdelay(1000);
   }

         }
   }

网友A:
{i=0;   P1=table[ i];    mdelay(500);    i=i+1;    if(i>7)     {while(i>0)     {i=i-1;

网友A:
你这个没进if循环吧,table[i]默认点亮那个灯,if(i>7)不运行,i=0初始化写死循环外面

网友A:
每次进行循环你i=0都被定义了

网友B:
你若果想初始化i=0  就需要把他写在死循环的外边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答,问题我解决了。

网友C:
i = 1始终处于无限循环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