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智能门控系统总电路图怎么画?

楼主(2021-05-14):
做一个智能门控系统,利用外界很多模块电路,如温湿度传感器DHT11,烟雾传感器,红外热释传感器等对屋内温湿度,煤气天然气,或者火灾发生时产生烟雾进行检测,然后进行分析,如果达到预值,立即触发报警模块告警,并通过ESP8266模块连接网络云平台,推送到用户手机中。同步显示到显示屏上。为了满足用户不同的使用场景。主芯片STM32F103RBT6,ESP8266实现网络传输。4x4密码锁键盘输入及存储模块,有没有帮忙说一下总电路图怎么做的

网友A:
先把主控芯片的引脚功能了解,然后查看各个模块的通信原理,根据原理找到对应引脚进行连接,关键你要确定通信方式

网友B:
用AD画就行

网友C:
有没有大佬把电路图画一下,顺便把程序也编一下的。谢谢了。
你这是。。。 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大佬把电路图画一下,顺便把程序也编一下的。谢谢了。
你这是。。。 。。。

楼主的意思是大佬顺便再把实物做出来,工作原理,通信原理,电路原理,引脚图,时序图,流程图,连接图,数据分析,波形分析,逻辑分析等等全都给我吧。你终究还是没理解到位

网友E:
首先应将电路划分为多个子电路,例如电源,保护,按键扫描,通信,模数转换,温度和湿度,气体传感器和输出驱动器等。然后为每个子电路设计电路原理图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