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信号线 ?它和供电线有何区别 ?

楼主(2021-05-14):
看一个教程说电脑主板背面儿有细线和宽线,又说细线是信号线,宽线是电源线。此时,我的迷惑来了。我的概念中所有的线都是电源线是:通电用的。那么这里的信号线是啥意思?难道不是为了通电用的吗?他和供电线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A:
家用台式电脑主板至少是4层版,元件密集,连线多,要在有限的空间布置连线就要尽量减小线宽。对于12V、5V、3.3V电源及地线,由于想要承载较大电流,所以要用宽线布线。对于元器件之间传递信号的导线电流很小就可以使用窄线。这样就能缩小电路板面积,又不影响性能。比如通到家里的网线只传递信号线芯很细,而通到家里的市电,要为居民提供电能,线芯就粗多了。

网友B:
从结构上来讲,信号电缆只能承载4-20 mA的直流电流。信号线承载信号,电源线承载电源。信号调制电源仅仅是数据,而功率只是能源。  信号传输通常由两线信号线或三线信号线组成。在要求高精度和高精度的系统中,第三根信号线或屏蔽层是必需的。

楼主:
突然明白了仿真中函数发生器的作用:

网友C:
一楼和二楼说的都正确也详细,我作点印刷线路板方面的补充。

针对楼主标题而言:

信号线可以泛指任何传递信号的线,不一定是导电的,例如:光纤,天线也算(只是它接收、发送电磁波)

针对楼主文章而言:印刷线路板方面的,不能以印刷粗细来确定是信号还是电源线,要视具体!

除了1、2楼所说的,还有 印刷天线;  印刷线圈(电感),这是也细线;还有当保险丝起保险熔断作用的,可以说细线、有可以是粗线,也可以是一排细线(视要保护的电流大小而定):所以细线不一定就是信号线!

印刷大的,起隔离或屏蔽作用的,也是印刷比较大,通常与地共通,互用,也有一种印刷比较大,不一定带电,是为了帮助电子元件散热的,所以,印刷粗大不一定就是电源线!

网友D:
电脑主板背面是有细线和宽线,例如给硬盘供电的,就是比较粗的,一般都是可以2A以上的;有些比如连接电源按键和复位按键的就是细线,这些线基本没有电流经过,只要提供电平状态。线的粗细关系到成本,显然越粗的就越贵;那为什么不都用便宜的细线呢?因为:这些线虽然都是良导体,但是也还是有阻抗的,有电流通过时就产生压降,就会发热;假设一段线的阻抗是0.01欧姆,通过100A的电流时会产生1V的压降,这段线上的功耗有1000W,这段线一会儿就烧断了。说明这么大的电流需要线阻非常小的线,也就是特别粗的了。信号线通常电流都是非常的小,如复位按键的线,电流是微安级的,线阻就算是10欧姆都不影响使用,也就没必要用粗的线了。

网友E:
电源线是用来供电的,要走电流,如果走线太细阻抗会比较大,容易发热,所以电源线基本都比较宽,看电流大小决定线宽;信号线主要是用来传信号的,不带驱动能力,不走电流,一般为了阻抗匹配而走细线,多为8mil-12mil,也有更细的。

网友F:
电源线是承载较大电流的,直流电源线和GND之间会接入电解电容来消除电源的纹波。 信号线会串入100Ω电阻防止高频信号反射, 或者是接收差分电流信号

网友G:
单芯片计算机系统包括许多导线。 其中一些电线用于为其他芯片供电。 其中一些电线用于传输信号,例如时钟,通信,驱动开关,模数转换等。识别哪些电线是电源电线的一种简单方法是电源电线是连接到VCC并返回到接地线 。

网友H:
电脑主板一般都是八层板,很少有四层板,除非很老的主板,相对来讲电源的走线粗些,信号的细些,但也不是绝对,大功率的情况下天线也要步很粗的走线,视具体情况而定

网友I:
信号线是提供数据,进行传输的,而电源线是提供电压与电源

网友J:
从表面上看,好的线材与差的线材在通以直流信号的状态下电阻值都非常小,似乎没有个么太大的差异。其实,这是个简单的错误。由于音响器材所重播的信号是不同频率的交变信号,而非恒定不变的直流信号,因此,在传输音频信号时,好线材的传输准确,传送的频率范围宽、表现真实、层次丰富;而相对较差的线材所传送的信号则会随着频率的变化而有所改变,其信号失真的程序也会因频段的不同而各异,两种线材的差别这时会相对明显。发烧音响线材基本上可分为;信号线、音箱线(喇叭线)、电源线三大类。

网友K:
信号线主要就是用来传递信号的线路,而电源线主要就是用来连接电源的线路,只有将电源线连接成功之后,才可以使用信号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