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4056模块给18650锂电池充电问题

楼主(2021-05-14):
使用的TP4056模块如图,接typec后,b+-和out+-都是4.2V,但是我在b+-接一对串联的锂电池,这里用万用表测是7.5V左右,即使typec接充电,b+-依然7.5左右,out+-是4.2V,这样应该充不了电吧.,怎么接线让锂电池能够充电?

如果我想用这个给锂电池充电同时给c51单片机供电,应该怎么接线?手里还有个AMS1117-5.0的5v的降压模块,实测锂电池的7.5V降到4V.如果现有材料无法完成需求,需要哪些材料呢,望诸位不吝言辞,为在下解惑,在此万分感谢!!!

TP4056

TP4056

网友A:
这个模块一次只能充一节18650.主要是用来充各种3.7伏的锂电池。比如方块的,薄的,扁的。就是输出是4.2付的。具体做什么用呢,比如你有一个蓝牙接收板(某一个宝上很多的,有的可以插卡,有的带FM),带蓝牙,带功放,可以外接喇叭。这类的东西是3.7V的。在你DIY的时候,用一个电池,一个蓝牙板,一个充电模块。一个喇叭,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蓝牙音箱。
可以两节18650串连成8V左右,然后用1117-5.0降压到4.9V左右,供给单片机足够用了。你说降到4V我就不知道了。是接错线了,还是1117是ADJ的,就是输出是可以调节的。你自己研究一下。
也可以买几个充电宝板子,是把一节锂电池升压到5V的,才几毛一个。也可以给单片机供电。很好用。

网友B:
哥们你基础电路还是要多学一下呀
你要的是"3.7V升5V"这个板子,去马云家找一下就有了
直接带充电升压和5V输出的,只要你有万用表,什么元件都不用买,也就几块钱还包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模块一次只能充一节18650.主要是用来充各种3.7伏的锂电池。比如方块的,薄的,扁的。就是输出是4.2付的 ...

感谢解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哥们你基础电路还是要多学一下呀
你要的是"3.7V升5V"这个板子,去马云家找一下就有了
直接带充电升压和5V ...

感谢解答!

网友C:
这种充电板,我用的比较多,输出最高4.2伏,输入建议5伏左右最好,高了充电慢,如果输入达到12伏,充电板报销,如果想充两块锂电池,建议换掉这种充电板,电源需要9伏的,买个2个锂电池组的保护板,拆掉原锂电池的保护板,就可以了,缺点是充满电后没有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