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合泰单片机的两个问题

楼主:
1.图片这里写了三个内存空间,都是啥意思呢?一般都是flash/ROM、RAM表示,这里没看懂

2.EFR32BG22C22  是带蓝牙收发器功能的SOC芯片  哪个用过的?对比TI的CC2640 这颗物料有哪些优势?美国芯科Silicon Labs的芯片中文

资料很少  搞通透有些吃力

网友A(2021-05-15):
4K*16是程序存储区,就是常说的FLASH;256*8是数据存储区,就是常说的RAM;64*8也是数据存储区,这个区域类似FLASH区,存入的数据断电时不丢失,但读写速度快,可以随时写入数据。应用中这个区域用来存储经常使用但不常修改的数据,如某些常数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4K*16是程序存储区,就是常说的FLASH;256*8是数据存储区,就是常说的RAM;64*8也是数据存储区,这个区域类 ...

是4*1024个字节吗?然后16是啥   256*8是256个字节?

网友C:
4K*16是  硬盘, ;256*8是 内存, ;64*8  是 U盘

这样打比方 , 能理解吗?

网友D:
4Kx16 表示MCU指令是16位的,最多可写4*1024条指令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4Kx16 表示MCU指令是16位的,最多可写4*1024条指令

是不是可以理解  位数越高就代表高速路的车道数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4K*16是  硬盘, ;256*8是 内存, ;64*8  是 U盘

这样打比方 , 能理解吗?

比喻的很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4K*16是  硬盘, ;256*8是 内存, ;64*8  是 U盘

这样打比方 , 能理解吗?

那4K的容量岂不是很小?现在很多芯片都可以达到512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