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器下载异常

楼主(2021-05-15):
仿真器可以下载其他程序,但是不能下载这个,都不能识别。
求助,不知道是程序出现可能出现哪些问题造成的?

网友A:
这个我也遇到过,具体原因还没找到,但是有以下两个解决办法:
1.重新建个工程,把原有的代码复制一下,重新编译下载。
2.把能进行下载的工程复制一下,把其中的代码改成原来下载不了的,重新编译下载。

网友B:
可以重新编译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