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主板D5252直接用电池行吗?

楼主(2021-05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 如果有单组的直流输入 直接接入电压匹配的电池组  如果是24孔标准接口就用DC转ATX组件进行匹配

网友B:
电池是可以的,但要保证稳定的电压和电流。背一包锂电池,带一个移动显示器,这个可以是移动电脑了。

网友C:
如果添加降压升压转换器以确保电压稳定,则可以使用电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