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1T的单片机LCD12864屏不显示字

楼主(2021-05-15):
之前用的是STM32驱动12864屏,程序是从厂家提供的51单片机上改过来的可以正常显示,现在换了个STC15W408AS,就是不显示汉字,程序还是厂家提供的51代码,(初步断定是读取字库程序没成功),调试了半天,增加各种延时就是不显示,硬件IO口定义我看了,没有错。不知什么原因,大佬指点下。谢谢

晶联讯12864屏51代码

网友A:
先看一下硬件是否有问题,再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时序和持续时间是否符合显示屏时序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看一下硬件是否有问题,再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时序和持续时间是否符合显示屏时序要求

硬件没有问题,逻辑分析仪没有  哈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看一下硬件是否有问题,再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时序和持续时间是否符合显示屏时序要求

原来在STM32上跑这个程序的时候,逻辑时序时间都没有改,直接就点亮了,为啥到STC15W408AS系列上就不行了呢,难度比STM32还有快~

网友B:
注意STC单片机它初始化时IO状态不一定象51单片机相应口的状态,另外,如果用到定时器,它有些型号的没有T1只有T2。

网友C:
stc单片机MAIN函数 需要对端口进行初始化  如对P0端口的标准IO P0M0=0X00; P0M1=0X00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tc单片机MAIN函数 需要对端口进行初始化  如对P0端口的标准IO P0M0=0X00; P0M1=0X00;

好的  我晚上在调试下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程序没有问题,是PCB制板时,有一根线断开了,制板质量问题,用导线连接后,汉字显示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