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计算这个恒流电路的电流大小?电路的原理是什么?

楼主(2021-05-15):
求大佬指导我算一下电流大小,还有是怎么实现恒流的,谢谢!

网友A:
通过R1对流过它的电流进行采样,这也是流过MOSFET和LED的电流。 该电流作为负反馈施加到运算放大器的同相输入,以保持MOSFET的输出电流为输入电压所设定的电流。 例如,如果输入为1V,则MOSFET将被控制为提供0.1A电流;如果输入为1V,则将提供0.1A电流。 当输入为2V时,MOSFET电流将为0.2A,以此类推。 当输入电压设置为恒定时,MOSFET的输出电流将恒定,因此我们将其视为恒定电流源。

网友B:
UI+ = UI- = UR1, I=UR1/R1。给定电压及R1决定I的值。放大器起调节器的作用。

网友C:
假设流过led电流变大 ,则r1电流变大,r1上端电位变高,经运放反向放大后,mos珊级电压降低,mos电阻增大,电流减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I+ = UI- = UR1, I=UR1/R1。给定电压及R1决定I的值。放大器起调节器的作用。

能具体说一下计算出电流的大小吗

网友D:
Input送入运算放大器同相输入端,反相输入端接检流电阻R1, 通过检流电阻上的压降把电流换算成电压 构成负反馈,运放在这里作为单限比较器使用,输出端接mosG级 控制mos打开度
简单来说工作原理就是比较器通过比较同相反相端电压控制恒流----
反相端电压高于同相端电压的时候 比较器翻转输出低电压 mos导通度降低 电流减小 导致检流电阻上压降减小 反向端电压就下降
下降到反相端电压低于同相端电压的时候 比较器又翻转输出高电压 mos导通度提高 电流增大 导致检流电阻上压降表达 反向端电压就上升
如此循环 实现恒流 .
看你这个图,检流电阻选10欧,电流不会很大,而且电阻功耗也大,应该选择毫欧级电阻,最大不要超1欧

网友E:
如果不懂的话 就好好复习一下运算放大器的原理吧  理解了“”虚断“”和“”虚短“”的意思 和近乎无限大的增益 这个就是小儿科

网友F:
反相输入端就是此电路的电流检测,Q1上方就是负载,还有什么采样点? 反相输入端接R4上方,假设R1电位器在中点,正相输入端的电压是6V,则Iq1=6/10=600mA,大于此电流则U1A输出端电压下降,Q1导通程度降低,Iq1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