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用定时器输出PWM、红外按键控制。按键按下灯就会抖动?什么原因。怎么处理

楼主(2021-05-15):
如题。请问一下各位大佬。只要按键按下,灯就会发生抖动。定时器模拟PWM输出设置频率为200hz。灯在最亮时不抖动。
有没有解决方法?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Timer1中断服务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1_isr (void) interrupt 3
{
    /* set Tim_Br1 as mode0 (13-bit) */
    TL1 = 0x1d;       //初始值低字节,TL0 的高 3 位是无效的
    TH1 = 0xfd;         //初始值高字节(50us@16MHz)
        // todo ...
        Tim_B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占空比设置80
        Tim_R++;
        Tim_G++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//Diy_Cnt++;
        cnt_Grad++;
        if(Tim_B >= 8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占空比8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B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Tim_B < Bout)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占空比值
                P35 =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35 = 0;
        if(Tim_G >= 8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占空比8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G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Tim_G < Gout)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占空比值
                P11 =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11 = 0;
        if(Tim_R >= 8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占空比8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R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Tim_R < Rout)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占空比值
                P10 =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10 = 0;

        Timer0_Way = 1;
}

网友A:
按键有消抖吗?

楼主:
红外遥控。我用定时7.9ms去过滤杂波了。而且红外接收我用了外部中断去接收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外设中断0服务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t_0(void) interrupt 0
{
        InFrared_Way = 1;
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红外遥控。我用定时7.9ms去过滤杂波了。而且红外接收我用了外部中断去接收。

抱歉,由于控制逻辑我不清楚,所以没法给出具体建议。
但是我觉得既然是闪烁,那需要考虑的就是实际给灯的三个输出的PWM是否符合你的设置了,可以拿示波器测试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抱歉,由于控制逻辑我不清楚,所以没法给出具体建议。
但是我觉得既然是闪烁,那需要考虑的就是实际给灯 ...

我用示波器看过了。波形正常。但是按键一按会有低电平产生。肉眼能看得到。所以导致的一闪现象
这个红外遥控器采用了nec协议。

楼主:
有没有大佬解惑

网友B:
灯抖动是怎么抖?是抖动还是闪烁?
如果闪烁就是灯控制部分被打断了,造成控制时间过长,也就是刷新率降低或者说频率太低造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灯抖动是怎么抖?是抖动还是闪烁?
如果闪烁就是灯控制部分被打断了,造成控制时间过长,也就是刷新率降低 ...

按一下就灭一下才亮。

楼主:
//红外接收
void IRC_read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,i,j;
        WDTFLG = 0x5A;
        //EINT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中断
        t = 1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0.793ms延时,运行10次,处理无效红外信号,防止干扰
    while(--t)
    {
        // 定时0.793*10ms 处理无效红外信号
        TH0 = 0xfb;
        TL0 = 0xdf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while(!TF0);
        TF0 = 0;
        TR0 = 0;

        //P32变高电平,无效红外信号,跳出函数
        if(P3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EINT0 = 1;            //中断开启
            return ;
        }
    }

    while(!P3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

        //刷新最后2ms左右的低电平        处理长按的
    TH0 = 0xf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072/FFFF-C00 (16m@hz)
    TL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TR0 = 1;
    while(!TF0);
    TF0 = 0;
    TR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2.305ms  即3072/FFFF-C00 (16m@hz)

    //处理长按
    if(!P32)
    {
                EIN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0打开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}

    //等待4.5ms高电平的过去
    while(P32);

    //开始接收用户码
    for(i=0; i<4; i++)
    {
        for(j=0; j<8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hile(!P32);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低电平过去 低电平相同不用计时
            Data[i] >>= 1;             //把上次的数据位右移一位

        //延时0.793ms (>0.56ms)
            TH0 = 0xfb;
            TL0 = 0xdf;
    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    while(!TF0);
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TF0=0;

            // 若为数据"1",则延时后P32为高电平
            if(P3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[i] |= 0x80;    // 所有数据位1放最高位
                while(P32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高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}
    return;
}

这是搬大佬的红外接收代码使用

楼主:
谢谢大佬鼎力相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灯抖动是怎么抖?是抖动还是闪烁?
如果闪烁就是灯控制部分被打断了,造成控制时间过长,也就是刷新率降低 ...

刷新率指的是程序在某段运行时间有点长导致刷新率低吗

楼主:
重写一遍,每个功能尝试,已查出原因:我在写时操作了e2prom,单片机就停止了。导致定时器模拟PWM停止,要么rgb处于高电平要么低电平。希望各位如我一样的新手。好好读读厂商提供的手册和最好能找对应的技术支持

网友C(2021-09-04):
引用 楼主:
重写一遍,每个功能尝试,已查出原因:我在写时操作了e2prom,单片机就停止了。导致定时器模拟PWM停止,要 ...

你的EEPROM存储是不是跟PWM的定时器用的同一个定时中断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的EEPROM存储是不是跟PWM的定时器用的同一个定时中断

Eeprom 操作时,发送完 TRIG 指令之后,新的STC系列 单片机会停止一切其他工作,直到Eeprom 操作完成为止,此时就算有中断产生,只作标志不会触发。所以之前你的程序不停的擦除Eeprom(需要耗时21ms) 我才说不合理。但是你说无所谓我也就不多说了。

网友E:
为什么用定时器模拟PWM,用STC单片机PWM模块不好吗?PWM模块是独立的,运行时是不受cpu影响到,擦除Eeprom(需要耗时21ms)也不会影响。

网友F:
按键按下不是有声音吗,其实那段声音就是按键不完全接触导致的,内部再通断交替,时间大约20ms。消抖的话要么定义一个30ms延时函数,要么做按键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