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通过恒流驱动电路为啥不可以驱动LED灯呀

楼主(2021-05-15):
以下是示意图,左下角的导线是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,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恒流驱动电路,为啥不可以点亮LED,求大佬解答,可以的话可以给出单片机输出闪烁的信号,即PWM驱动LED灯组的驱动电路示意图吗。

网友A:
你这也没有电源输入啊。输入除了地就是PWM,而且一般单片机的PWM驱动能力一般不强啊。
需要加个电源输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也没有电源输入啊。输入除了地就是PWM,而且一般单片机的PWM驱动能力一般不强啊。
需要加个电源输入。

怎么加电源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也没有电源输入啊。输入除了地就是PWM,而且一般单片机的PWM驱动能力一般不强啊。
需要加个电源输入。

PWM信号不算单片机输出的电压吗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PWM信号不算单片机输出的电压吗,

仿真我没试过,但是实际来说,一个单片机PWM输出能力是有限的,一般单片机都是灌电流能力比拉电流能力强,但是一个引脚的灌电流最大一般也就是20mA,而你这个图里又是要用单片机的拉电流来做LED的驱动,一般不会这么做。
驱动LED为啥不用最简单的方式呢?直接电源输入(比如3.3V)+一个电阻+LED+单片机的引脚,当输出为低电平时LED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我没试过,但是实际来说,一个单片机PWM输出能力是有限的,一般单片机都是灌电流能力比拉电流能力强 ...

后续是要驱动一个灯组的,现在不知道是把PWM信号结在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后续是要驱动一个灯组的,现在不知道是把PWM信号结在哪

呃,我还是不明白为啥要用你图里这么复杂的电路...
如果后续需要的驱动电流大的话,可以用PWM驱动三极管来做电流放大,网上也很容易搜到相关电路。我不明白你这个复杂电路的意义啊

网友A:
可以参考这个,但是我不建议像这个这样用单片机引脚给LED供电,建议用VCC

网友B:
驱动力源不足

网友C:
你要明白单片机是控制,是控制。不是驱动。不是驱动。
驱动LED 只需要三极管就好了。电流在大就在三极管后面在接一个MOS管。
这样单片机部分用5V供电,后面电路用48V供电也可以。只有共地就可以。
去某一个宝买一个可以PWM控制MOS开关模块,又便宜,有好用。还研究什么电路。研究程序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