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C8T6+OLED显示旋转太空人 源程序

楼主:
用STM32F103C8T6核心板和(IIC)0.96 OLED显示屏实现了一个比较火的太空人旋转的一个效果。

GIF图片导出每一帧,导出的图片格式为.bmp,调整到合适大小(我的屏幕是128*64)

取模软件调成图片模式,取模

效果演示:

代码:

/*
OLED屏幕接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CC--3.3V/5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ND--G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L--PA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--PA1
*/
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oled_iic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usart.h"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2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3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4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5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6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7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8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9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0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1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2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3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4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5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6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7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8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19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20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21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22[];
        extern const u8 BMP_23[];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OLED_Init();

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OLED_ShowCH(16,1,(u8 *)"转动的太空人")
        OLED_ShowCH(29,3,(u8 *)"Astronaut");
        OLED_ShowNum(49,5,1314,4,16)
        delay_ms(5000);
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OLED_ShowCH(0,0,(u8 *)"太");
        OLED_ShowCH(0,3,(u8 *)"空");
        OLED_ShowCH(0,6,(u8 *)"人")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2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3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4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5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7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8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9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1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2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3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4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5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7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8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19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2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21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22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BMP(28,0,101,8,(u8 *)BMP_23);
        }
}

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:

网友A(2021-05-24):
紧跟潮流楼主~

网友B:
https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M3MjI4NzY4NA==.html
以前有写过 3D 旋转方式,效果还算可以,但是3D图不好建立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以前有写过 3D 旋转方式,效果还算可以,但是3D图不好建立.

楼主您的这个链接的视频我看过了~感觉蛮厉害的, 这里面用到的模块是陀螺仪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您的这个链接的视频我看过了~感觉蛮厉害的, 这里面用到的模块是陀螺仪吗?

使用MPU6050 ,CPU 使用新唐 Cortex -M051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以前有写过 3D 旋转方式,效果还算可以,但是3D图不好建立.

厉害了

网友D:
图片文件在哪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图片文件在哪啊

源码已经把图片取模写进去了,你要是想换的话,自己找图片,按照上面的方法取模就好

网友E(2021-06-25):
谢谢楼主提供,目前用卖家案例不行,想试试别的

网友F(2023-09-21):
虽然看着别扭,但是蛮搞笑的一个作品

网友G:
没什么大用啊

网友H(2024-12-07):
缺文件,浪费金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