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水温PID控制恒温系统Proteus仿真源程序

楼主(2021-05-15):
基于51单片机的PID控制恒温系统protues仿真,楼主之前找了很久,没找到好用的,这个是楼主花了一点小代价找到的,现在免费分享给那些需要的伙伴吧,希望能帮助到你们一点

#include"reg51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/*****************引脚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l298n
sbit output=P2^5;
sbit in1=P2^3;
sbit in2=P2^4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AD芯片
sbit CLOCK=P3^1;
sbit D_IN=P2^7;
sbit D_OUT=P2^6;
sbit _CS=P3^0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lcd液晶
sbit lcdrs=P2^0;
sbit lcdrw=P2^1;
sbit lcden=P2^2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灯
sbit led=P3^2;
//蜂鸣器
sbit speaker=P3^3;
/*****************引脚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变量定义(申明)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freq=500,pwm=0;
uchar setflag=0,pageflag=0,ok=0;
float pwm_temp=0;
float  KP=100,KI=10,KD=0;
uint  pul_count=0;
float ek=0,ek1=0,ek2=0;
float keytemp=0;

uchar code str[16]="    welcome!    ";
uchar code str1[16]=" temperature PID";
uchar code str2[16]="set-T     now-T " ;
uchar code str3[16]="P:     I:     D:" ;
uchar code str4[16]="set-P:       " ;
uchar code str5[16]="set-I:       " ;
uchar code str6[16]="set-D:       " ;
void Init(void);
uint adcread(uchar port);
void delay(uint n);
void writecom(uchar com);
void writedata(uchar date);
void initlcd();
float keyscan(void);
uchar keyscans(void);
void lcdnumdisplay(uchar pos,double  f);
void lcdnumdisplays(uchar pos,double  f);
uint read_pul();
void mypid(float Kp,float Ki,float Kd,uint count,uint point);
/*****************变量定义(申明)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main()
{
    uchar i;float scantemp;
        float adnum0=0;
        float adnum1=0;
        bit init0,init1,init2,init3,init4;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initlcd();
    writecom(0x8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writedata(str[i]);                 //huanyin
        writecom(0x80+0x4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writedata(str1[i]);          //shuming
        delay(2000);
//        output=0;
//        in1=1;in2=0;
//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wm_temp=500*(float)(adnum0)/4095;
                 //pwm=pwm_temp;
                 mypid(KP,KI,KD,adnum1,pwm_temp);
                 scantemp=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if(adnum1>=pwm_temp-1.5&&adnum1<=pwm_temp+1.5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er=1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set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adnum0=adcread(0);
                 adnum1=adcread(1)/45;
                 if(init0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nitlcd(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(0x80);
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str2[i]);          //shum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0=1;init1=0;init2=0;init3=0;init4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lcdnumdisplays(0x80+0x40,(float)pwm_temp);         //pwm_temp
                 lcdnumdisplays(0x80+0x4a,(float)adnum1)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setflag!=0&&page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init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lc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writedata(str3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0=0;init1=1;init2=0;init3=0;init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numdisplays(0x80+0x40,K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numdisplays(0x80+0x46,K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numdisplays(0x80+0x4D,KD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setflag!=0&&page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init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lc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writedata(str4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0=0;init1=0;init2=1;init3=0;init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numdisplays(0x80+0x40,scan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k==1){KP=scantemp;ok=0;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setflag!=0&&pageflag==2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init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lc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writedata(str5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0=0;init1=0;init2=0;init3=1;init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numdisplays(0x80+0x40,scan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k==1){KI=scantemp;ok=0;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setflag!=0&&pageflag==3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init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lc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writedata(str6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0=0;init1=0;init2=0;init3=0;init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numdisplays(0x80+0x40,scan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k==1){KD=scantemp;ok=0;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
void mypid(float Kp,float Ki,float Kd,uint count,uint point)
{
   static float Uk;
   ek=point-count;
//   if(ek>=5&&ek<=-5)   //积分分离
   {Uk=Kp*(ek-ek1)+Ki*ek+Kd*(ek-2*ek1+ek2);}
//   else
//   Uk=Kp*ek;
   pwm=Uk;
         //lcdnumdisplays(0x80+0x4a,(float)pwm);
   if(pwm>freq)pwm=freq;
   if(pwm<=0){pwm=0;in1=0;in2=1;}
   if(pwm>0) {in1=1;in2=0;}
   ek2=ek1;
   ek1=ek;
}
uint read_pul()
{
  uint t1,th1,th2;
  uint val;
  while(1)
  {
     th1=TH1;
         t1=TL1;
         th2=TH1;
         if(th1==th2)
           break;
  }
     val=th1*256+t1;
         return val;
}

void delay(uint n)
{
uint i,j;
for(i=n;i>0;i--)
for(j=1;j>0;j--);
}

void Init(void)//初始化函数
{
    TMOD=0x51;
        TH0=(65536-1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TH1=0;
        TL1=0;
        TR1=1;
}

void  Timer_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static ulong t_count=0;
           static uint num_count=0;
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TH0=(65536-10)/256;
           TL0=(65536-10)%256;
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num_count++;
//           t_count++;
//           if(t_count==2320)
//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count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l_count=read_pul(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1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1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//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num_count>freq)num_count=0;    //1khz;
           if(num_count<pwm)output=1;
           else output=0;

}
//lcd写命令
void writecom(uchar com)
{
   lcdrs=0;
   P0=com;
   delay(1);
   lcden=1;
   delay(1);
   lcden=0;
}
//lcd写数据
void writedata(uchar date)
//初始化lcd
{
   lcdrs=1;
   P0=date;
   delay(1);
   lcden=1;
   delay(1);
   lcden=0;
}
void initlcd()
{
   lcdrw=0;
   writecom(0x38);delay(1);
   writecom(0x0c);delay(1);
   writecom(0x06);delay(1);
   writecom(0x01);delay(5);
}

//adc读
uint adcread(uchar port)
{
   uint ad=0,i;

   CLOCK=0;
   _CS=0;
   port<<=4;
   for(i=0;i<12;i++)
  {
                if(D_OU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|=0x01;
                D_IN=(bit)(port&0x80);
                CLOC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CLOCK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port<<=1;
                ad<<=1;
  }
  _CS=1;

  ad>>=1;
  return(ad);
}
//lcd显示数据1
void lcdnumdisplays(uchar pos,float f)                //(0.001-99999) 精度低 但方便数据更新
{
   uchar i;
   writecom(pos);
   if(f>65535&&f<0.001) for(i=0;i<5;i++)writedata(0x23);//超出范围 显示#
   else if(f==0){writedata(0x30);for(i=0;i<4;i++)writedata(0x20);}
   else
     {
           if((uint)f/10000!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/10000+0x30);
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000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00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+0x30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uint)f/1000!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0+0x30);
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00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(uint)f/100!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0x2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(f*1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(uint)f/10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0x2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(f*1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(f*10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f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0x2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(f*1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(f*10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int)(f*100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
//lcd显示数据2
void lcdnumdisplay(uchar pos,float f0)                //(0.00001-99999.99999) 精度高 但数据需刷屏更新
{
   uchar temp;
   ulong    f;
   writecom(pos);
   f=(ulong)f0;
   temp=f/10000;         //整数部分
   if(temp!=0)
     {
            writedata(temp+0x3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f%10000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f%1000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f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f%10+0x30);
         }
   else
     {
            temp=f%10000/1000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emp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f%1000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f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f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f%1000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emp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f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f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f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emp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f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f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emp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writedata(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if((ulong)(f0*10)%10!=0||(ulong)(f0*100)%10!=0||(ulong)(f0*1000)%10!=0||(ulong)(f0*10000)%10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0x2e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ulong)(f0*10000)%10;
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long)(f0*1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long)(f0*10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long)(f0*100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emp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ulong)(f0*1000)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long)(f0*1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long)(f0*10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emp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ulong)(f0*100)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(ulong)(f0*1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emp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ulong)(f0*10)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emp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uchar keyscans(void)//矩阵键盘扫描
{
    uchar i, j, temp, Buffer[4] = {0xef, 0xdf, 0xbf, 0x7f};
    for(j = 0; j < 4; j++)    //循环四次
   {
      P1 = Buffer[j];         //在P1高四位分别输出一个低电平
      temp = 0x01;            //计划先判断P1.0位
      for(i = 0; i < 4; i++)
   {
        if(!(P1 & temp))      //从P1低四位,截取1位
          return (i + j * 4); //返回取得的按键值
        temp <<= 1;           //判断的位,左移一位
   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这里面没有温度传感器呀,滑动电阻控制的是设定温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