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能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电源的io口通断电吗

楼主(2021-05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51单片机通过IO口控制电源通电断电没有任何问题,而且还可以通过控制PWM占空比的形式控制电流大小,电压高低。

网友B:
这个运用怎么也得用PMOS去实现开关

网友C:
没看懂题目,什么电源,如果是控制强电,一般IO加个三极管,去开关继电器就可以了

网友D:
看你控制的对象,LED,电机,还是大功率电源

网友E:
可以用继电器 或者三极管 mo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