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刚接触proteus有几个问题希望懂的人解答下

楼主(2021-05-15):
新人刚接触proteus有几个问题希望懂的人解答下
1. 由于Proteus中没有STC89C52能否用Keil编写调试OK的hex放入Proteus中AT89C52来做仿真
2.Proteus中自带的示波器是不是没法测89C52的12M晶振波形(我把STC89C52实物OK的程序用AT89C52做仿真发现怎么都出不了效果,LCD LED都不行,想看数据波形发现都是高,于是接了晶振看看是不是我示波器使用不得当,结果测不出)

网友A:
第一点是对的。第二点,单片机的12M晶振是没用的,不画也可以工作,单片机的频率在单片机的属性里面设置。

网友B:
学 proteus 就是在浪费时间 ,建议扎扎实实练习烙铁焊接技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点是对的。第二点,单片机的12M晶振是没用的,不画也可以工作,单片机的频率在单片机的属性里面设置。

谢谢,后来试了下可以替代仿真。晶振脚确实测不到。

网友C:
要是学习模电研究研究仿真还可以,学习单片机,建议还是放弃仿真吧。真的没啥用。只能浪费时间。
在仿真里,只要画一个89c52,外围电路什么都不用,给他一个程序就能跑。各个引脚高底变化都显示出来。实际上能实现吗?最小电路,要晶振,电容,复位,31脚。最后还得接电源。还要把程序顺利的下载进去,还需要串口转TTL或者USB转TTL .缺了那个都不会成功。

网友D:
第一个是可以的

网友E:
仿真终究不是真的

网友F:
不要忘记这是论坛互相交流的地方,必须借助一个媒介工具难道不是吗?

网友G:
好像现在的proteus没法侧晶振波形,用keil编程的话,文件后缀要改成he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