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再求助,关于单片机的投切电路

楼主:
想要大概十个投切电路接在单片机上,用到译码器,译码器输出连接三极管,继电器来控制是否吸合,以此来改变电阻,想问问大佬们是否可行?

网友A(2021-05-15):
可行 不过十几个直接用单片机就行 用不到译码器吧 单片机有28脚 32脚 44脚和更多 十几个通道没问题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行 不过十几个直接用单片机就行 用不到译码器吧 单片机有28脚 32脚 44脚和更多 十几个通道没问题啊

那我这样子的投切电路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面可以吗

网友C:
第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下不应该有交叉点,3个三极管的基极电阻阻值太小了

网友D:
直接用mosfet控制来切换电阻就可以了,mosfet可以选择低ron的,电流可以到10A

网友E:
可以,但把基极电阻改为4.7K-10K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我这样子的投切电路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面可以吗

可以 改进意见楼上各位说的都对 请参考 我也偏向用MOSFET 另外 如果负载不大 建议用电子开关 不用继电器 对小型化和降低功耗 成本很有帮助

网友F:
看电路的意思可能是通过改变电阻来改变输出的电压,改变输出电压的方式有很多,这样设计应该是效率最低的方式,考虑考虑更换别的方式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那我这样子的投切电路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面可以吗

你自己觉得呢?图画好再来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 改进意见楼上各位说的都对 请参考 我也偏向用MOSFET 另外 如果负载不大 建议用电子开关 不用继电器  ...

用电子开关的话会有压降,对我后面想用到的电压缩放不利,所以我还是用继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