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新手遇到一个问题

楼主(2021-05-15):
我打算利用按键来控制P1.0和P1.2的电平高低来驱动ICL8038产生两路方波脉冲,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  启动按钮能够拉低P1.0 P1.2  产生了方波  但是停止按钮不能拉高P1.0 P1.2  不能停止产生方波了   各位老哥  请问我是哪个地方出错了

延时程序,LCD显示程序, 按键扫描程序略
\\\\\\\\\\\\主程序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"key4x4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fun.h"
#include "timer.h"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LCD1602_Init();//LCD1602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tring(0,0,"LINE:"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tring(0,8,"ZHUJU:"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tring(1,0,"DIR:");
                tem=key_scan();
                key(tem);
        }
}

//////////////功能程序\\\\\\\\\\\\\\\\\\\\\\\\\\\\\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"fun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
int m=1180,n=0;
flag_l=0;
flag_r=0;
flag_zh=0;
zhuju=59;
flag_stop=0;

void key(unsigned char key_code)
{
        flag_down=flag_up=down=up=flag_open=0;
        switch(key_cod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2:DIR_L=DIR_R=0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char(1,4,0x5e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flag_stop=1;
                flag_auto=flag_manu=0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tring(1,7,"STOP"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flag_auto=0;
                flag_manu=1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tring(1,7,"MANU"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flag_z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l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=0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char(1,5,0x7f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flag_zh=1;
                flag_l=flag_r=0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char(1,5,0x5e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flag_zh=flag_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=1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char(1,5,0x7e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flag_auto=1;
                flag_manu=0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tring(1,7,"AUTO"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DIR_L=DIR_R=1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char(1,4,0x76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zh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L_L=PUL_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manu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xms(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L_L=PUL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_l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L_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L_L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manu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xms(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L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_r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L_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L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manu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xms(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L_L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3:m=m+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>1800) m=9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uju=zhuju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zhuju<=90){LCD1602_2num(0,14,zhuju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LCD1602_2num(0,14,zhuju=90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4:down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flag_down==0){LCD1602_string(1,12,"FALL");}
                down=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flag_open==0){LCD1602_string(1,12,"OPEN");}
                up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flag_up==0){LCD1602_string(1,12,"RISE");}
                up=0;
                if(n<=99){LCD1602_2num(0,5,n=n+1);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LCD1602_2num(0,5,n=0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tring(1,12,"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5:m=m-20;
                if(m<1200) m=60;
                zhuju=zhuju-1;
                if(zhuju>=60){LCD1602_2num(0,14,zhuju);}
                else LCD1602_2num(0,14,zhuju=6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6:PUL_L=PUL_R=1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网友A:
用按钮拉高单片机的引脚是不可行的 如内部的晶体管是导通状态很容易烧坏

网友B:
就是开关的另一端都是接地的,就是检测引脚是不是底电平。像P1,P2,P3一般内部已经有上拉电阻了。
限位开关接了个+12V。你的51在冒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