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泵和单片机是供地的,是干扰吗?如何是好?

楼主:
if(P34==1)
     {    if(寄存器++大于等于2000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34==1) P33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else{  寄存器=0;//计数寄存器清0       }

程序大概是这样,水泵不工作,这个程序可以顺利进入到P33=0;水泵工作就不行了,我怀疑水泵工作三极管G极有干扰三极管导通了一下P34接地了把寄存器的值清0了,万用表测P34脚电压4.7v,寄存器清0了,所以就不能进入P33=0;

看来不隔离只能把else的清0去掉了,才行啊。

网友A(2021-05-16):
试试在Q5的基极接一个4.7K电阻到地,下拉电阻。

网友B:
电路连接有问题。 为什么P34连接到晶体管的集电极? 我猜想J6是用来连接泵的。 然后,晶体管的基极不能连接到泵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路连接有问题。 为什么P34连接到晶体管的集电极? 我猜想J6是用来连接泵的。 然后,晶体管的基极不能连接 ...

已经解决了,电路没有问题,程序处理一下就好了,P34的内部上拉连接到晶体管集电集,没水了就不导通,就是把内部上拉拉到地检测电平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试试在Q5的基极接一个4.7K电阻到地,下拉电阻。

估计不好使吧,三极管基极到发射集相当于一个二极管,加下拉电阻没用的。

网友D:
电路是没问题 可以在泵两端并接消干扰电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电路是没问题 可以在泵两端并接消干扰电容

多大容量合适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电路是没问题 可以在泵两端并接消干扰电容

一般好像是0.1u f

网友E:
J6放水里是为检测水位吗?你这水导电性能这么好?能保证Q5导通么?不合理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