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求助,想设计一个基于单片机简单的运放可调的电路

楼主(2021-05-15):
反向比例运算放大器通过单片机如何控制运放的倍数大小,大概能调三四次就行,比如调为100倍,调为1000倍等等。能用cd4051模拟开关或者是投切负载电路吗?大佬们给点建议或者图

网友A:
楼主可以用 LTC6910 系列是低噪声数字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(PGA)

LTC®6910 系列是低噪声数字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(PGA),所占用的印制电路板空间非常少,并且易于使用。反相增益是可调的,当采用一个 3 位数字输入时,在 LTC6910-1中可选择数值为 0、1、2、5、10、20、50 和 100V/V 的增益;在 LTC6910-2 中可选择数值为 0、1、2、4、8、16、32 和 64V/V 的增益;而在 LTC6910-3 中则可选择数值为 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 和 7V/V 的增益。

LTC6910-X 系列是具有轨至轨输出的反相放大器。当在单位增益条件下工作时,它们也对轨至轨输入信号进行处理。位于 AGND 引脚上的一个内部生成半电源基准支持单电源应用。LTC6910-X 系列在 2.7V 至 10.5V 的单电源或分离电源条件下工作,并提供 8 引脚 SOT-23 封装。

应用

数据采集系统
动态增益改变
自动测距电路
自动增益控制

6910123fa chs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用 LTC6910 系列是低噪声数字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(PGA)

在protues里面有吗?编程是编程单片机就好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用 LTC6910 系列是低噪声数字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(PGA)

我想把增益变成原电压的1/2好像不可以实现吧

网友B:
小白问下,一定要用反向比例运算放大器?

网友C:
同相的到时很容易实现控制,用MOS开关 控制负输入端接地电阻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