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如何制作一个报警声音的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21-05-16):
如何才能制作关于各种报警声的程序?希望各位能给些意见。

网友A:
学习例程里面找呗

网友B:
用蜂鸣器

网友C:
找一个电子琴方面的例程,把里面的音调随意组合一下。
要学会搬砖。慢慢搬。

网友D:
模拟报警声,如闹钟 滴 滴 滴 滴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<reg52.h>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
sbit SPK=P1^2;    //定义喇叭端口
unsigned char frq;

void DelayUs2x(unsigned char t);//函数声明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;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main()
{
unsigned int i;

while(1)
      {
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{
      DelayUs2x(200);
          SPK=!SPK;
          }
          SPK=0;//防止一直给喇叭通电造成损坏
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{
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}
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,大致延时
长度如下 T=tx2+5 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Us2x(unsigned char t)
{
while(--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
{

while(t--)
{
     //大致延时1mS
     DelayUs2x(245);
         DelayUs2x(245);
}
}

网友E:
各种报警声?万能的报警声程序应该没有吧.
下面是本人制作的超温报警声,用STC15F104W,选择内部RC时钟6MHz(时钟频率不同,效果就不同)
sbit Beep=P3^3;
void alarm()//报警声演奏程序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m,a;   //m为频率常数变量
        unsigned r;
        m=40;
        for(r=0;r<3*255;r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a=0;a<9;a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~Beep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m);   //等待节拍完成, 通过P1口输出音频(可多声道哦!)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++;if(m==0)m=40;
        }
}

网友F:
一个蜂鸣器电路+单片机,百度一个PWM例程,调节PWM输出频率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