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ADC0832+电桥+放大与校正电路的电子秤代码Proteus仿真

楼主(2021-05-16)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shu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float u,ti;
double r,z4,z2,cun;
long jie;
double sum,money,date1,date2;  //sum为重量,money为总金额, date为输入单价, date1单价整数
uint y,t;
uint zhen,zhan,pan;
uchar comcode,empt1,empt0,biaozhi,zheng,xiao;
uchar g,m,h,ss,n,f1,f2,z,zengshu,qq,jia;
uchar n,k,s,bb=0,data1,dip=0,dap=0;//n用来显示总输入,k识别输入字符性质,dap识别显示方式,dip为小数识别,bb小数字位数识别
uchar jia1[]={0,0,0,0,0};
uchar money1[]={0,0,0,0,0,0};//金额显示
void jianpan() ;//键盘函数申明
sbit speak=P2^7;//报警
sbit k2=P2^5;
sbit d0=P2^0;//对应着138的A输入端
sbit d1=P2^1;//对应着138的B输入端
sbit d2=P2^2;//对应着138的C输入端
sbit d3=P2^3;//对应着138的E2控制端
sbit m6=P0^6;
sbit zt=P2^4;
sbit xiaoshu=P0^7;
void delay(uint z)    //延时1mS函数
{
uint x,y;
for(x=z;x>0;x--)
for(y=60;y>0;y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0832AD转换子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bADcs=P3^4;   //片选位
sbit bADcl=P3^6;   //时钟位
sbit bADda=P3^7;   //数据位
void ad(void)
{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bADcs = 0;//当ADC0832未工作时其CS输入端应为高电平,此时芯片禁用,开始工作CS为低电平
         bADcl=0;  //第一个时钟下降沿前da为1,第二个与第三时钟下降沿前的数据为通道选择
         bADda=1;  //选置起始位
         bADcl=1;
         bADcl=0;   //   1down
         bADda=1;   //通道选择第1位
         bADcl=1;
         bADcl=0;        //   2 down
         bADda=0;   //通道选择第2位,通道选择为1,0选通道0
         bADcl=1;
         bADcl=0;        //   3 down
         bADda=1;
         bADcl=1;
         bADcl=0;        //   4 down
 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ata1<<=1;  //从第7位开始,要左移data1=data1<<1
                 bADcl=0;
                bADcl=1;
                if(bADda==1) data1|=0x01;  //如果输出1,data1最后一位补1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bADcs=1;        //转换完后CS置1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0832AD数据处理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hiliang()
{
d3=0;
sum=data1*0.0196078;
zengshu=(uchar)sum;
t=(uint)((sum-zengshu)*1000);
P0=0x00;
P0=shu[zengshu];
d2=0;d1=0;d0=0;
xiaoshu=1;
delay(5);
//xiaoshu=0;
P0=0x00;
P0=shu[t/100];
d2=0;d1=0;d0=1;
delay(5);
P0=0x00;
P0=shu[(t%100)/10];
d2=0;d1=1;d0=0;
delay(5);
P0=0x00;
P0=shu[(t%100)%10];
d3=0;
d2=0;d1=1;d0=1;
delay(5);
}
void qian()//对总的金额进行处理
{
if(k=='=')//判断是否对输入的单价肯定
{
d3=1;
money=ti*sum;
z=(unsigned char)money;//取出总金额的8位整数部分
if(money>255)//判断是否超限
{
qq=1;//置其标志位,为零对金额进行显示
//k2=0;
z=0;//清零
speak=0;//报警标志
}
if(qq==0)//没超出显示的范围且显示金额
{
d3=1;//对138进行片选
y=(money-z)*10;//取出小数部分
P0=0x00;
P0=shu[y];
d2=1;d1=0;d0=1;
xiaoshu=0;
delay(5);
P0=0x00;
P0=shu[z%100%10];
d2=1;d1=0;d0=0;
xiaoshu=1;
delay(5);
P0=0x00;
P0=shu[z%100/10];
d2=0;d1=1;d0=1;
delay(5);
P0=0x00;
P0=shu[z/100];
d2=0;d1=1;d0=0;
delay(5);
//P0=0x00;
//P0=shu[z/1000];
//d2=0;d1=0;d0=1;
//delay(5);
//P0=0x00;
//P0=shu[z/1000];
//d2=0;d1=0;d0=0;
//delay(5);
}
}
}
void zht()
{     TI=0;
        RI=0;
         dip=0;
         zt=0;
           k2=0;
         m=0;//清除按下数字键的个数
         r=0;//清除键值数据
         n=0;//清除键值
         h=0;//清除小数点的位数
                 g=0;//清除按键的次数
         zhen=0;//清除键值处理好的数据
         zhan=0;//清除键值处理好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biaozhi=0;
                 comcode=0;
         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键盘子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jianpan()
{ uchar temp;
  EX1=0;
  P1=0xfe;//判断7、8、9、。
  temp=P1;
  temp=temp&0xf0;//判断有无按键
  if(temp!=0xf0)
  {
    delay(5);
        temp=P1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//有按键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xee:n=7;k=1;s++;break;//K为数字与功能的判断
            case 0xde:n=8;k=1;s++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be:n=9;k=1;s++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7e:k='.';s++;break;
      }
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//等待按键放开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}
  P1=0xfd;
  temp=P1;
  temp=temp&0xf0;
  if(temp!=0xf0)
  {
    delay(5);
        temp=P1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xed:n=4;k=1;s++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dd:n=5;k=1;s++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bd:n=6;k=1;s++;break;

          }
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}
  P1=0xfb;
  temp=P1;
  temp=temp&0xf0;
  if(temp!=0xf0)
  {
    delay(5);
        temp=P1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xeb:n=1;k=1;s++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db:n=2;k=1;s++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bb:n=3;k=1;s++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7b:k='-';break;//进入累加的标志位
          }
      if(temp==0x7b)//如果按下了清零键则将金额清零
       {
            zht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}
  P1=0xf7;
  temp=P1;
  temp=temp&0xf0;
  if(temp!=0xf0)
  {
    delay(5);
        temp=P1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xe7:k=' '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d7:n=0;k=1;s++;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b7:k='=';dip=1;jia=1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77:k='+';dap=2;break;//累加等于打标志位
       }

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}
}

void tuichu()
{qq=0;
      k=0;
//if(k==' ')//判断是否有退出键按下
       speak=1;//取消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g=0;//清除按键的次数
                 dip=0;//取消等于键按下的标志
                 dap=0;//取消累加等于的标志
                 jie=0;//清除累加的整数数据
                 date2=0;//清除小数累加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m=0;//清除数字键按下的次数
         r=0;//清除键值
          n=0;
          h=0;//清除小数点的位置
          zhen=0;//清除单价值
          zhan=0;//清除单价值
                  ti=0;//清除键值
          z=0;//清除累加的整数值
          y=0;//清除累加的小数值
          money=0;//清除金额
          zt=1;//取消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bb=0;//清除累加的次数
                  biaozh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void faleijia()//发累加的函数
{TI=0;
RI=0;
zheng=0;
zheng=(jie/256)+128;//一次计算的金额不会超过256,最先发送的是最高位

xiao=y;
   //chaobiao=1;//抄表标志位置1
  EA=0;
  SBUF=zheng;//发高8位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zheng=jie%256;//发送的是次高位
  //sum=data1*0.0196 ;
//EA=0;//关中断
  SBUF=zheng;//发整数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SBUF=xiao;//发小数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EA=1;
  }

void leijia()//累加的函数
{
while(jia==1)//判断是否按下了等于键,如果按下了则将当前的金额进行保存
                {bb=bb+1;//累加的次数
                 //cun=sum;//将当前的
                 ss=(uchar)money;//对当前的金额进行取整处理
                 jie=jie+(long)ss;//累加上当前的整数金额
         cun=money-ss;//取出当前金额的小数部分
         date2=date2+cun;//累加上当前的小数金额
         jie=jie+(long)date2;//将小数累加的结果进行取整后,与累加的金额进行和运算
                 z=(uchar)date2;//取出小数累加的整数,以便取出其小数
                 y=(date2-z)*10;//将高位的小数扩大十倍,转换成一位整数
          //z=(unsigned int)date2;
          //y=(date2-z)*10;
                 jia=0;//等待下一次的按键
                 //z=(unsigned char)date2;
         //y=(date2-z)*10;
         //qian();
                 }//进入累加的显示
       if(dap==2)//累加显示
         {d3=1;//对138进行控制
                 //k2=0;
                 dip=1;//等于键的标志位
         //y=(money-z)*10;//取出小数部分
         P0=0x00;//段码初始化
         P0=shu[y];//显示小数
        d2=1;d1=0;d0=1;//位码的地址
        delay(4);//调延时
        P0=0x00;//段码初始化
        P0=shu[jie%10];//显示累加的各位
         d2=1;d1=0;d0=0;
           xiaoshu=1;//固定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delay(4);
        P0=0x00;//段码初始化
        P0=shu[jie%100/10];//显示累加的十位
         d2=0;d1=1;d0=1;
        delay(4);
        P0=0x00;//段码初始化
        P0=shu[(jie/100)%10];//显示累加的百位
     d2=0;d1=1;d0=0;
      delay(4);
//P0=0x00;//段码初始化
//P0=shu[(jie/1000)%10];//显示累加的千位
//d2=0;d1=0;d0=1;
//delay(4);
//P0=0x00;
//P0=shu[jie/10000];//显示累加的万位
//d2=0;d1=0;d0=0;
//delay(4);//进入累加的显示
d3=0;
P0=0x00;//段码初始化
P0=shu[bb%10];//显示累加的次数
d2=1;d1=0;d0=0;
delay(4);
P0=0x00;//段码初始化
P0=shu[bb/10];//显示累加的次数
d2=1;d1=0;d0=1;
delay(4);
}
}
void zh()// 录入数据的函数
{
if(s>0)//确认有数字和小数键按下了
{
g=g+1;//确定按下键的次数,并保存
s=0;//准备下一次按键
if(k==1)//确定是数字键按下了
{
m=m+1;//保存按下数字键的次数
k=0;//保证只有数字按下键才执行,准备下一次按键
switch(m)//开关判断语句,无论小数都将其转换为整数
{
//cy=m;//保存按下数字键的次数
case 1:r=n;k=0;f1=r;break;//确认只有一个数字键按下了
case 2:r=(r*10)+n;k=0;f2=r;break;//确认只有二个数字键按下了
case 3:r=(r*10)+n;k=0;break;//确认只有三个数字键按下了
}
}
if(k=='.')//判断是否有小数点按下
{
//k2=0;
//w='.';
//e=1;//置其标志位
h=g;//将按键的次数保存到h
k=0;//准备下一次按键
}
if((h==m)&&(m==2))//一位小数和一位整数的处理
{
r=f1+(n*0.1);
u=f1+(n*0.1);//考虑
}
if((h==m)&&(m==3))//一位小数和两位整数的处理
{
r=f2+(n*0.1);
z4=r;//考虑
}
if((m==3)&&(h==2))//两位小数和一位整数的处理
{
//k2=0;
r=u+(n*0.01);
//r=c;
z2=r;
}
if((h==2)&&(m==4))//三位小数和一位整数的处理
{
r=z2+(n*0.001); //r=u;
}
if((h==3)&&(m==4))//两位小数和两位整数的处理
{
r=z4+(n*0.01);}
if((h==4)&&(m==4))//一位小数和三位整数的处理
{
r=r+(n*0.1);}
if(((r>255)&&(h==0))||(m>4))//如果键值超限则报警
{
//write_com(0x01);//有问题
//r=0;//清除超限的数据
speak=0;//置报警标志
//WriteString(runout,0,0);
}
}
ti=r;//
}
void danjiaxian()//单价的显示程序
{
P0=0x00;//清零
//P2=0xff;
d3=0;//数码管的控制端
if(m==1)//显示一位数字
{
P0=shu[n];
d2=1;d1=0;d0=0;//位码地址
delay(5);//调延时
}
if((g==2)&&(m==1))//有两次按键,一次整数,一次小数点,即显示一位数字和一位小数
    {
     xiaoshu=1;//小数点控制位
      d2=1;d1=0;d0=0;
       delay(5);}
   if(m==2)//显示两位数字
   {
   zhan=(unsigned int)r;//对键值进行取整数处理
   if(zhan<=9)//有小数点按下了
   {//xiao=1;
   zhan=zhan*10+n;//两位数中如果有一位小数则扩大十倍
   }
if((h==3)&&(m==2))
        {
        xiaoshu=1;
     d2=1;d1=0;d0=0;
    delay(5);}
P0=0x00;
//P2=0xff;
P0=shu[zhan%10];
d2=1;d1=0;d0=0;
delay(5);
P0=0x00;
//P2=0xff;
P0=shu[zhan/10];
d2=1;d1=0;d0=1;
delay(5);
}
  if((r<10)&&(m==2))
   {
   xiaoshu=1;
    d2=1;d1=0;d0=1;
     delay(5);
     }

if(m==3)
{
zhen=(unsigned int)r;//(uint)r;
    //pan=zhen;
     if(zhen<10)
      {pan=zhen;
       //if(er==1)//三位数中如果有两位小数则扩大百倍
        zhan=(r-zhen)*100;
         zhen=zhen*100+zhan;
         }
     if(zhen<=99)
      {pan=zhen;
          zhan=(r-zhen)*10;
       zhen=zhen*10+zhan;
        }
if((r>99)&&(h==4))
         {xiaoshu=1;
      d2=1;d1=0;d0=0;
     delay(2);}
if((h==3)&&(m==3))
     {
         xiaoshu=1;
      d2=1;d1=0;d0=1;
     delay(5);}
P0=0x00;
//P2=0xff;
P0=shu[n];
d2=1;d1=0;d0=0;
delay(5);
P0=0x00;
//P2=0xff;
P0=shu[zhen/10%10];
d2=1;d1=0;d0=1;
delay(5);
P0=0x00;
//P2=0xff;
P0=shu[zhen/100];
d2=1;d1=1;d0=0;
delay(5);
}
    if((r<10)&&(m==3))
         {xiaoshu=1;
      d2=1;d1=1;d0=0;
     delay(5);}
if(m==4)
{
//if(r==1999)
             //k2=0;
zhen=(uint)r;
     if(zhen<10)
      {
       //if(er==1)//三位数中如果有两位小数则扩大百倍
         zhan=(r-zhen)*1000;
         zhen=zhen*1000+zhan;

         }
     if(zhen<=99)
      {zhan=(r-zhen)*100;
       zhen=zhen*100+zhan;
        }
         if(zhen<255)
     {
      zhan=(r-zhen)*10;
       zhen=zhen*10+zhan;

       }
if((h==4)&&(m==4))
{
d2=1;d1=0;d0=1;
xiaoshu=1;
delay(5);
}
if((h==2)&&(m==4))
{
d2=1;d1=1;d0=1;
xiaoshu=1;
delay(5);
}
if((h==3)&&(m==4))
{
d2=1;d1=1;d0=0;
xiaoshu=1;
delay(5);
}
P0=0x00;
//P2=0xff;
P0=shu[n];
d2=1;d1=0;d0=0;
delay(5);
P0=0x00;
//P2=0xff;
P0=shu[zhen/10%10];
d2=1;d1=0;d0=1;
delay(5);
P0=0x00;
//P2=0xff;
P0=shu[zhen/100%10];
d2=1;d1=1;d0=0;
delay(5);
P0=0x00;
//P2=0xff;
P0=shu[zhen/1000];
d2=1;d1=1;d0=1;
delay(5);
}
}
void danjia1()//下位机接受单价并显示的程序
{
  d3=0;
  jia1[0]=empt1/100;
  jia1[1]=(empt1%100)/10;
  jia1[2]=(empt1%100)%10;
  jia1[3]=empt0/10;
  r=empt1+jia1[3]*0.1;//把上位机发过来的值变成单价,只要有单价则就有金额      有问题
  money=r*sum;//计算出此次测量的金额
  //jia1[4]=empt0%10;
  P0=0x00;
//P2=0xff;
  P0=shu[jia1[0]];
  d2=1;d1=1;d0=1;
  delay(5);
  P0=0x00;
//P2=0xff;
  P0=shu[jia1[1]];
  d2=1;d1=1;d0=0;
  delay(5);
  P0=0x00;
//P2=0xff;
  P0=shu[jia1[2]];
  d2=1;d1=0;d0=1;
  xiaoshu=1;
  delay(5);
  P0=0x00;
//P2=0xff;
  P0=shu[jia1[3]];
  d2=1;d1=0;d0=0;
  delay(5);
  //empt1=0;
  //empt0=0;
  //biaozhi=0;

  }
  void jine1()
  {
  d3=1;//对138进行片选
  jia1[0]=empt1/100;
  jia1[1]=(empt1%100)/10;
  jia1[2]=(empt1%100)%10;
  jia1[3]=empt0/10;
  P0=0x00;
  P0=shu[jia1[3]];
  d2=1;d1=0;d0=1;
  xiaoshu=0;
  delay(5);
  P0=0x00;
  P0=shu[jia1[2]];
  d2=1;d1=0;d0=0;
  xiaoshu=1;
  delay(5);
  P0=0x00;
  P0=shu[jia1[1]];
  d2=0;d1=1;d0=1;
  delay(5);
  P0=0x00;
  P0=shu[jia1[0]];
  d2=0;d1=1;d0=0;
  delay(5);
//empt1=0;
//empt0=0;
//biaozhi=0;
//comcode=0;
}
void sendcishu()
{
RI=0;
  EA=0;
  SBUF=8;//发高8位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//sum=data1*0.0196 ;
//EA=0;//关中断
  SBUF=bb;//发整数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SBUF=bb;//发小数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EA=1;
}
void send()//抄表发送程序
{zheng=0;
TI=0;
  zheng=(uchar)data1*0.0196078;//一次计算的金额不会超过256
  RI=0;
  xiao=(uchar)((sum-zheng)*100);
   //chaobiao=1;//抄表标志位置1
  EA=0;
  SBUF=4;//发高8位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//sum=data1*0.0196 ;
//EA=0;//关中断
  SBUF=zheng;//发整数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SBUF=xiao;//发小数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EA=1;
}
void senddanjia()//抄表发送程序
{ zheng=0;
  EA=0;
  RI=0;//拒绝此时接受
  TI=0;
  zheng=(uchar)r;//取出单价的整数
  xiao=(uchar)((r-zheng)*100);//取出单价的小数部分
  SBUF=5;//发出单价识别项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SBUF=zheng;//发送单价的整数部分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SBUF=xiao;//发送单价的小数部分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EA=1;//重新开中断
}
void sendjine()//抄表发送程序
{ zheng=0;
EA=0;//关掉中断但各标志位都是有效的
  RI=0;//拒绝此时此刻的接受
  TI=0;//发送标志位清零
  zheng=(uchar)money;//取出金额的整数
  xiao=(uchar)((money-zheng)*100);//取出金额的小数部分
  SBUF=6;//发出单价识别项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SBUF=zheng;//发送单价的整数部分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SBUF=xiao;//发送单价的小数部分
  while(TI==0);
  TI=0;
  EA=1;//重新开中断
}
  //danjia[4]=empt0%10;
void main()
{
TMOD=0x20;//T0计数,工作方式2,自动再装
SCON=0x50;//串口通信方式1,波特率由T1的溢出率决定
  //TH0=224;//32个脉冲为0。01度电
  //TL0=224;
  TH1=0xfd;//波特率9600
  TL1=0xfd;
  PCON=0x00;PS=1;//SMOD=0,波特率不倍增,串口中断优先
  EA=1;ES=1;//开中断,注意ET1不能开放,否则死机
  TR1=1;//启动定时
while(1)
{
//if(ddd==0)
ad();//adc的转换程序
jianpan();//键盘的处理程序
zh();//键盘的转换程序
//if(dip==0)
zhiliang();//重量的显示程序
//qingling();
if((dap!=2)&&(d3!=1))
danjiaxian();//单价的显示程序
if(dip==1)
{
senddanjia();
delay(2);
//jia=0;
//delay(5);
sendjine();
}
qian();//金额的显示程序
//if(k==' ')//判断是否有退出键按下
//{
//dip=0;//使金额不显示
//}
send();
leijia();//调用累加函数
if(dap==2)
{RI=0;
sendcishu();
delay(2);
RI=0;
faleijia();//发累加给上位机
}
if(k==' ')//判断是否有退出键按下
tuichu();
if(biaozhi==2)
{
jine1();
}
if(biaozhi==1)
danjia1();
if(biaozhi==3)
tuichu();
if(biaozhi==5)
{
zht();
biaozhi=0;
}
if(biaozhi==4)
dap=2;//打开累加显示
//if(k=='+')
//{dip=0;
//leijia();
//if((jie==jie+(r*sum))
}
}
void int4() interrupt 4//串口中断函数
{
   EA=0;//先关闭中断,防止共他中断干扰
   RI=0;
   TI=0;

   comcode=SBUF;  //再收控制码
if(comcode==2)
{
  biaozhi=5;}
  if(comcode==4)
{//RI=0;
// biaozhi=0;
//comcode=0;
biaozhi=4;}
if(comcode!=4)
{
  if(comcode!=2)
  {
   //comcode=SBUF;  //再收控制码
   if(comcode!=7)
   {
   while(RI==0);
   RI=0;
   empt1=SBUF; //接收充值的整数
   while(RI==0);
   RI=0;
   empt0=SBUF;//接收充值的小数
   }
  if(comcode==1)
  {//RI=0;TI=0;//继续接受
   biaozhi=1;
   //comcode=0;
   }

   //zhenshu=empt1+(empt0*0.01);//合成整数
   //dim=1;//存储标志置1,存一次

  //if(comcode==3)) //如控制码为2,为抄重量
  //{
  //sum=data1*0.0196 ;
  //zheng=(uchar)sum;
  //xiao=(uchar)((sum-zheng)*100);
   //chaobiao=1;//抄表标志位置1
// EA=0;//关中断
  //SBUF=data1;//发整数
  //while(TI==0);
  //TI=0;
  //SBUF=data1;//发小数
// while(TI==0);
  //TI=0;
  //comcode=0;
  //EA=1;//重新开中断
// }
  if(comcode==3) //如控制码为3为写金额
  {jia=1;
   //bb=bb+1;
  //comcode=0;
//biaozhi=0;
  //RI=0;TI=0;
  biaozhi=2;
  }

  if(comcode==7)
  {
//RI=0;
  //biaozhi=0;
  //comcode=0;
  biaozhi=3;}}}

  EA=1;//重新开中断
}

仿真工程下载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6869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