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LCD12864液晶贪吃蛇游戏Proteus仿真源程序制作

楼主(2021-05-16):
源码+需要用到的辅助软件分享
我是一个普通二本学校电气的学生。今年大三。
这个东西是我大二的时候做的玩的。

这里面有我做51单片机+12864液晶的贪吃蛇游戏机的详细资料。仿真实物我都做过,效果我自己比较满意。花的精力也比较多,代码也全都是自己一行一行的写下来。所以做完之后想把这些东西都整理一下,然后放在上面,方便后面要做这些东西的人。
open精神在国内是很重要的说···0 0、

环境: keil V4.02    protues version 7.5

我先说下我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几块。

1.单片机用的是stc的,51内核,你首先要会这个···

2.用状态机实现按键。这个里面有别人写的技术帖子··

3.液晶是12864,2种控制器都做过,一个控制器是ST7920带字库的,一个控制器是KS0108不带字库的。2个的英文资料我都放在里面了。首先得弄懂液晶要怎么样和单片机连接。
要在液晶上面做游戏,推荐先看英文资料,一定要看英文,研究液晶读写时序和初始化方法,然后找别人的程序,实现液晶的基本操作,画点,写汉字什么的,读液晶···然后自己写程序实现液晶的所有基本操作。这样才能对液晶有充分的认识,才能开始在上面做游戏。有了这个基础,以后学别的液晶也会快的多。

4.菜单,游戏少不了要用到菜单,比如选择难度,选择地图什么的。我里面放了一个别人的文档,看了之后应该就会自己写了。(注意文档里面讲的是用函数指针实现菜单,但是KEIL这个环境下用51函数指针会很困难,推荐像我那样直接传菜单号)

5.贪吃蛇游戏,推荐先不要看别人的程序,自己在电脑上面下个贪吃蛇游戏,玩的时候就观察贪吃蛇游戏的特征···比如蛇在怎么动,蛇要怎么描述,是每个点都描述还是只要蛇头蛇尾···蛇转弯的时候怎么写?  对于上面的问题,可以参考别人的程序,然后就开始动手画图什么的表示出来这些过程,一个功能一个功能逐一实现。(推荐看带字库的那个程序,那个程序代码是最终优化版本。思路很清晰···)

6.液晶的动画,动画实际上就是图片一张一张的显示,我在里面放了一个把彩色照片黑白二值化的工具,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GIF动画,用提取工具把照片一张一张提取出来,然后黑白二值化,然后取模工具取模,然后实现···虽然过程蛮枯燥,但是效果还不过,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。

最后希望大家在看这个的时候,特别是贪吃蛇游戏实现的时候,哪一个方面有更好的办法一定通知我,因为我觉得我实现贪吃蛇游戏的方法已经很不错了。如果能有更好的,我会非常希望学习下····

#include <st7920.h>
#include <tanchishe_resource.h>
#define num 15

//用来描述蛇在液晶上面一个点的结构体
struct she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x,y;
        unsigned int value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irection;
};

struct loop_queue  //利用数组实现循环队列,拐点不会超过15个。所以大小选15足以。
{
        unsigned int front;
        unsigned int rear;
        unsigned int count;
        struct she dat[num];
};
//不熟悉数组实现循环队列的可以在纸上画一下操作过程

struct she tou,wei,food; //蛇的头尾节点  和食物点
struct loop_queue queue;//循环队列  蛇转弯则形成拐点 将拐点入队列  尾巴到达拐点则拐点出队列

unsigned char flag_exit_game; //返回标志  为1时  从贪吃蛇游戏返回菜单
unsigned char flag_game_over; //结束标志  为1时  显示游戏结束画面 同时使返回标志为1
unsigned char tcs_key_flag;  //贪吃蛇在一次移动中   只允许捕获一次按键  也就是只能产生一个拐点
unsigned char tcs_key_state; //用于按键状态机的实现
unsigned int  tcs_df;  //贪吃蛇得分
unsigned char tcs_stop;//贪吃蛇暂定功能的实现

unsigned char tcs_nd;  //贪吃蛇难度的选择
unsigned char tcs_dt;  //贪吃蛇地图的选择 这2个是全局变量  在menu里面要用到

void tcs_bianjie(unsigned int he);//贪吃蛇游戏地图的实现和边界
void timer0_initial();
void timer1_initial();

//循环队列的基本操作
void queue_initial(struct loop_queue *q);
void queue_in(struct loop_queue *q,struct she h)  ;
struct she queue_out(struct loop_queue *q)  ;

void tcs_game_initial();
void food_produce();

void tcs_game()
{
        struct she check;  //用与暂存蛇即将移动的点  从而进行判断
        unsigned int he;
        unsigned char flag;//flag作为吃到食物的标志

        flag_exit_game=0;
        flag_game_over=0;
        tcs_key_state=0;
        tcs_df=0;
        tcs_stop=1;

//        draw_lcd_picture(&tcs_picture[0]); //贪吃蛇游戏画面
//        delay_ms(2000);

        tcs_bianjie(tcs_dt); //贪吃蛇游戏边界
        tcs_game_initial();//贪吃蛇初始化  主要是设定蛇头蛇尾  并显示蛇
        timer0_initial(); //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2  8位自动装初值  只计数不中断 用来产生随机数
        timer1_initial(); //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1        16位     10ms中断一次扫描键盘
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od_produce();//产生一个随机数 即随即产生x y value3个值确定一个点为食物
                he=test_point_exist(food.x,food.y,food.value);//检测产生的点的地方是否已经有点存在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he==food.value);//如果随机数产生在蛇的身体以及边界上 则重新再产生一个
        draw_lcd_point(food.x,food.y,food.value);//显示食物 先读取这个点所在xy的情况 以免破坏现场

        queue_initial(&queue);//初始化循环队列  使队列空  front rear 即头尾指针为0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exit_game==1)//如果游戏过程中按下返回键  则立即结束游戏  返回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game_over==1)//如果游戏过程中蛇死了  则立即结束游戏 显示结束动画 按键后返回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ET1=1;   //允许扫描按键          贪吃蛇游戏难度决定蛇2次移动之间的间隔时间  也就是检测按键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tcs_key_flag=0; //允许捕获按键  在检测按键时间内  只允许生产一个拐点  即捕获到一个有效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以后  就置一这个变量 不允许再增加拐点
                while(tcs_stop==0);//暂定键按下会取反tcs_stop的值  从而实现暂停功能
                switch(tcs_n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{delay_ms(10); break;}//0代表变态难度  蛇的2次移动之间只有10ms的机会检测键盘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{delay_ms(50); break;}//难度减小  2次移动间隔增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{delay_ms(100); break;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T1=0;

                switch(tou.direction)//这个switch用来根据蛇头的x y value值以及当前蛇头移动的方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出蛇头要到达的下一个点  存入check中  来判断是否撞墙 吃到食物 什么的···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y=tou.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ou.value==0x0001)//x的值要发生改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ou.x==3)//蛇碰到上屏幕的右边界  则回到左边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ou.x==11)//蛇碰到下屏幕的右边界  则回到左边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tou.x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value=0x8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tou.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value=tou.value>>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->向右y不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{//向下value值不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value=tou.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ou.y==31) //蛇头从在上下屏之间移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ou.x<=3)//蛇头从上屏移动到下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tou.x+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蛇头从下屏移动到上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tou.x-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y=tou.y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tou.x;  //蛇头的x值不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{//<-向左y不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y=tou.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ou.value==0x8000)//x的值要发生改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ou.x==0)//蛇碰到上屏幕的左边界  则回到右边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ou.x==8)//蛇碰到下屏幕的左边界  则回到右边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tou.x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value=0x00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tou.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value=tou.value<<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{ //↑         向上value不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value=tou.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ou.y==0) //蛇头从在上下屏之间移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ou.x<=3)//蛇头从上屏移动到下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tou.x+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蛇头从下屏移动到上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tou.x-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y=3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y=tou.y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x=tou.x;  //蛇头的x值不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lag=0;//初始化吃到食物标志  表示没有吃到
                he=test_point_exist(check.x,check.y,check.value); // 检测蛇头移动的下一个点是否几经有点存在
                if(he==check.value) //如果前面的点已经存在        则可以是食物 或者是墙和蛇身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       (check.x==food.x) && (check.y==food.y) && (check.value==food.value) )//吃到食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//吃到食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s_df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shuzi(5,16,tcs_shuzi[tcs_df/100]      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数的百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shuzi(6,16,tcs_shuzi[ (tcs_df%100)/10]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shuzi(7,16,tcs_shuzi[tcs_df%10]       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od.direction=tou.direction;//食物本没有方向 但是为了下面的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u=food; //食物就成了蛇头···蛇头的方向依然不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od_produc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e=test_point_exist(food.x,food.y,food.val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he==food.val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_lcd_point(food.x,food.y,food.value);//上面有说过  这个是产生并显示食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//撞到身体或者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game_over=1; // 游戏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//什么都么有遇到 继续前进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.direction=tou.direction;//这么做的理由同上 为了保持蛇头当前的移动方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u=chec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_lcd_point(tou.x,tou.y,tou.value);//画出此时的蛇头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下面是对尾巴的操作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//如果吃到食物 直接结束此轮循环 尾巴不做任何操作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 (wei.x == queue.dat[queue.front].x) && ( wei.y==queue.dat[queue.front].y ) && ( wei.value== queue.dat[queue.front].value)  ) //如果尾巴到达拐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=queue_out(&que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direction=check.direction; //尾巴按照拐点指示的方向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//如果没有到达拐点 尾巴移动的方向不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 wei.direction ) //这个是尾巴的移动  以及尾巴节点数据的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{//->向右y不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_lcd_point(wei.x,wei.y,wei.val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.value==0x0001)//x的值要发生改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.x==3)//蛇碰到上屏幕的右边界  则回到左边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.x==11)//蛇碰到下屏幕的右边界  则回到左边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x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x=wei.x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value=0x8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value=wei.value>>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{//向下value值不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_lcd_point(wei.x,wei.y,wei.val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.y==31) //蛇从在上下屏之间移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.x<=3)//蛇从上屏移动到下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x=wei.x+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蛇从下屏移动到上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x=wei.x-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y=wei.y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{//<-向左y不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_lcd_point(wei.x,wei.y,wei.val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.value==0x8000)//x的值要发生改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.x==0)//蛇碰到上屏幕的左边界  则回到右边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x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.x==8)//蛇碰到下屏幕的左边界  则回到右边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x=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x=wei.x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value=0x00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value=wei.value<<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{//↑         向上value不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_lcd_point(wei.x,wei.y,wei.val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.y==0) //蛇从在上下屏之间移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.x<=3)//蛇从上屏移动到下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x=wei.x+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蛇从下屏移动到上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x=wei.x-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y=3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.y=wei.y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TR0=0;
        TR1=0;
        ET1=0;  //退出游戏时 关闭游戏过程中用到的定时器0和1  然后定时器中断也要关闭

}

//状态机实现按键   参考里面资料别人的技术贴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ou_last_direction; //记录蛇头原来的移动方向

        TR1=0;
        TH1=0xDC;
        TL1=0x00;

        switch (tcs_key_stat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初始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(P2 & 0xfe) != 0xfe )   tcs_key_state = 1;        // 键被按下,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tcs_key_st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确认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(P2 & 0xfe) != 0xf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仍按下,此时确定记录一次有效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s_key_state = 2;        //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cs_key_flag==0)         //如果此时允许捕获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u_last_direction=tou.directi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2 & 0xf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c:        break; // 确定键  不进行任何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a:        {  flag_exit_game=1;   break; }//返回键           结束游戏 返回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e:        {  tou.direction=3;break; }//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e:        {  tou.direction=2;break; }//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e:        {  tou.direction=1;break; }//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e:        {  tou.direction=0;break; }//-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6:  {  if(tcs_stop==0) tcs_stop=1; else tcs_stop=0; break;}//暂停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(tou.direction==tou_last_direction) || (tou.direction+tou_last_direction==2) || (tou.direction+tou_last_direction==4)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本来就是按此方向移动   或者按键给的方向与蛇移动方向相反 则不做任何操作 此次按键无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u.direction=tou_last_direction; //   还原蛇头的移动方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//否则记录此头结点成为拐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ueue_in(&queue,tou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s_key_flag=1; //已经捕获到一次按键信息 这次移动拐点已经产生 关闭捕获键盘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51单片机

网友A(2021-11-15):
你好,关于你的单片机实现的贪吃蛇游戏的程序,我现在想降低程序在data中的内存,将一部分存储到xdata中,但是尝试了很久都没有成功,会出现各种报错,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呢?求您解答一下我现在是把tcs_game.c文件中21,22行的两个结构体添加了xdata的前缀,data是降下来了程序也可以编译通过,但是在proteus仿真时会出现黄色的短路电平,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。。。

网友A:
求助!关于你的单片机实现的贪吃蛇游戏的程序,我现在想降低程序在data中的内存,将一部分存储到xdata中,但是尝试了很久都没有成功,会出现各种报错,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呢?求您解答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