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解决proteus验证天祥开发板 例3.5.2

楼主(2021-05-16):
我把郭天祥《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》例3.5.2用proteus 仿真  数码管 怎么都是乱七八糟的!

网友A:
首先建议放弃仿真,就算调试好了,做出来实物还会遇到问题。
显示乱码可能和电脑的速度有关系。动态扫描显示是根据人眼的视觉残留时间来实现的,可以适当增加或者减少延时,让程序和电脑更配一点。合适的显示时间看上去才不会是乱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建议放弃仿真,就算调试好了,做出来实物还会遇到问题。
显示乱码可能和电脑的速度有关系。动态扫描显 ...

你好 按你的意思 我修改了一下 确实是,修改两点 第一 仿真的数码管相应时间改  第二 程序的延时时间要改,虽然能看到秒表的现象 但是闪烁的厉害,谢谢你的回答 ,从中又意识到很多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