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8个灯花样显示,程序有了,程序流程图怎么画?

楼主(2021-05-16):
#include<reg51.h>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 ={ 0xfe, 0xfd, 0xfb,0xf7,0xef, 0xdf,
0xbf, 0x7f,0xbf,0xdf,0xef,0xf7,0xfd,0xfe,0x7e,0xbd,0xdb,0xe7,0xdb,0xbd,0x7e,0xff,0x00,0xff,0x00,0xff,0x00};

void mdelay(unsigned int delay)
{ unsigned int i;
   for(;delay>0;delay--)
    { for(i=0;i<54;i++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char a=1;
  while(1)
  {
  P1=table[ i];
   mdelay(500);
   i=i+1;
   if(i==27)
     {i=0;}
   }
}

先是右移流水,然后左移,然后两边往里再往外,最后闪烁两下这样子的一个循环。

网友A:
你这是穿完鞋子再寻思穿什么祙子。。

网友B:
用office自带软件

网友C:
呃,单片机最小系统首先是需要有的,其次,你看你定义的数组,看看是高电平亮灯还是低电平亮灯,然后加个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这是P1口按顺序输出数组的值。适当的延时一下。要啥流程图。就一个判断,到27就重新来,就好了。

网友E:
从main开始,首先定义两个变量赋值,下一步P1赋值,下一步延时,下一步I+1,下一步判断i,是,下一步i赋值,下一步回到P1赋值,否,下一步回到P1赋值

楼主:
我知道啦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