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量温度是使用红外测温还是热电偶传感器

楼主(2021-05-16):
最近在做一个项目,关于测温的使用,当前困扰在是使用红外测温还是热电偶传感器,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

网友A:
红外。非接触式。

网友B:
看用在哪里了。各有优缺点。红外是非接触的,但不能遮挡,只能探测表面温度。热电偶是在内部,探测内部的温度。
还得看实际情况。

网友C:
热电偶和红外测温仪是工业上最常用的温度检测元件之一。 红外测温仪的最大优点是不用在设备上开口,可以遥控测温,同时测温的范围大,可以测高温。而热电偶要在管道或设备上开口,不同的温度范围应采用不同分度号的热电偶,但是精度比红外的要高。 红外测温原理  物体处于绝对零度以上时,因为其内部带电粒子的运动,以不同波长的电磁波形式,向外辐射能量,波长涉及紫外、可见、红外光区,但主要处于0.8-0.15μm的近、中、外红外区。

网友D:
看你精度要求有多高 红外不如热电偶精度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