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问关于单片机LCD1206的仿真问题

楼主(2021-05-16):
新人刚接触编程刚接触proteus,现实中没人可以请教,所以问下网络中的大师们。
本人用网上的资料东平西凑成了一份编译通过的代码,实物也焊接完成并烧写了程序调试过了,虽说是还有点问题,但是大致上能完成功能。
后来知道了Proteus可以不做实物直接仿真便捷高效,于是乎就开始学习一下proteus,由于没有找到教学资料只能自己摸索。了解了简单的放置元件连线以后准备将之前做的实物+程序用proteus来完成。目前只准备仿真DS18B20+LCD1206.所以 仿真的原理图上只放了最基本的几个元器件。
仿真运行后发现屏幕亮了但是没有字,查找了问题发现是RS RW两个信号没有按程序变化而且固定在了高和低电平上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,同一份程序放在实物上可以运行且显示正常,这是为啥。

网友A:
LCD1602显示℃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685-1.html
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5768-1.html

网友B:
定义的rs,rw,e都与电路图不同,这个错误是不是有些低级
显示了但数据还有问题,搞不定了,见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定义的rs,rw,e都与电路图不同,这个错误是不是有些低级
显示了但数据还有问题,搞不定了,见图

sbit RS = P2^4;
sbit RW = P2^5;
sbit EN = P2^6;
定义的是P2口的4 5 6脚啊,这个我也是反复确认的?难道是大小写?点击高亮同一网络 RS rs都会亮的啊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sbit RS = P2^4;
sbit RW = P2^5;
sbit EN = P2^6;

程序没有问题,在相应C文件和H文件中找到下列定义改正即可
//#define CHECK_BUSY
sbit RS = P2^4;   //定义端口
sbit RW = P2^5;
sbit EN = P2^6;
sbit DQ=P1^0;//ds18b20 端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程序没有问题,在相应C文件和H文件中找到下列定义改正即可
//#define CHECK_BUSY
sbit RS = P2^4;   // ...

//#define CHECK_BUSY
sbit RS = P2^4;   //定义端口
sbit RW = P2^5;
sbit EN = P2^6;
sbit DQ=P1^0;//ds18b20 端口这些定义在我的程序中有的呀,也和仿真图纸上一样的呢。。。。不知道错哪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//#define CHECK_BUSY
sbit RS = P2^4;   //定义端口
sbit RW = P2^5;

#include<reg52.h>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//#define CHECK_BUSY
#define RS_CLR RS=0
#define RS_SET RS=1
#define RW_CLR RW=0
#define RW_SET RW=1
#define EN_CLR EN=0
#define EN_SET EN=1
#define DataPort P0
#define KeyPort P3 //定义按键端口
sbit RS = P2^0;
sbit RW = P2^1;
sbit EN = P2^2;
sbit DQ = P3^3;
sbit SPK=P1^2;    //定义喇叭端口
sbit Relay=P1^3;    //定义Relay端口

bit ReadTempFlag;//定义读时间标志

void Init_Timer0(void);//定时器初始化
unsigned char KeyScan(void);//键盘扫描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,大致延时
长度如下 T=tx2+5 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Us2x(unsigned char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
{
        while(t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大致延时1mS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45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45);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18b20初始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bit Init_DS18B20(void)
{
        bit dat=0;
        DQ = 1;    //DQ复位
        DelayUs2x(5);   //稍做延时
        DQ = 0;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      DelayUs2x(200);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
        DelayUs2x(200);
        DQ = 1;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      DelayUs2x(50); //15~60us 后 接收60-240us的存在脉冲
        dat=DQ;        //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, x=1则初始化失败
        DelayUs2x(25); //稍作延时返回
        return dat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读取一个字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      for 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5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写入一个字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for (i=8; i>0; 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       DQ = 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5)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Us2x(25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读取温度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b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t=0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        a=ReadOneChar();   //低位
        b=ReadOneChar();   //高位
        b<<=8;
        t=a+b;
        return(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判忙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bit LCD_Check_Busy(void)
{
        #ifdef CHECK_BUSY
        DataPort= 0xFF;
        RS_CLR;
        RW_SET;
        EN_CLR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_SET;
        return (bit)(DataPort & 0x80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#endif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命令函数
-----------------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om)
{
        while(LCD_Check_Busy()); //忙则等待
        RS_CLR;
        RW_CLR;
        EN_SET;
        DataPort= com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_CLR;
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数据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while(LCD_Check_Busy()); //忙则等待
        RS_SET;
        RW_CLR;
        EN_SET;
        DataPort= Data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_CLR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清屏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Clear(void)
{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DelayMs(5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s)
{
        if (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     //表示第一行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      //表示第二行
        }
        while (*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 *s);
                s ++;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字符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Cha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if (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
        }
        LCD_Write_Data( Data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初始化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    RW_CLR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    /*显示模式设置*/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
//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8);    /*显示关闭*/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  /*显示清屏*/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6);    /*显示光标移动设置*/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C);    /*显示开及光标设置*/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设定二个自定义字符,LCD1602中自定义字符的地址为0x00--0x07,
即可定义8个字符
这里我们设定把一个自定义字符放在0x00位置(000),
另一个放在0x01位子(00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User_Chr(void)
{ //第一个自定义字符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0); //"01 000 000"  第1行地址 (D7D6为地址设定命令形式D5D4D3为字符存放位置(0--7),D2D1D0为字符行地址(0--7))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0); //"XXX 11111" 第1行数据(D7D6D5为XXX,表示为任意数(一般用000),D4D3D2D1D0为字符行数据(1-点亮,0-熄灭)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1); //"01 000 001"  第2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4); //"XXX 10001" 第2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2); //"01 000 010"  第3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e); //"XXX 10101" 第3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3); //"01 000 011"  第4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e); //"XXX 10001" 第4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4); //"01 000 100"  第5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e); //"XXX 11111" 第5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5); //"01 000 101"  第6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1f); //"XXX 01010" 第6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6); //"01 000 110"  第7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4); //"XXX 11111" 第7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7); //"01 000 111"  第8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0); //"XXX 00000" 第8行数据
        //第二个自定义字符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8); //"01 001 000"  第1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3); //"XXX 00001" 第1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9); //"01 001 001"  第2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3); //"XXX 11011" 第2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a); //"01 001 010"  第3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0); //"XXX 11101" 第3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b); //"01 001 011"  第4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0); //"XXX 11001" 第4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c); //"01 001 100"  第5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0); //"XXX 11101" 第5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d); //"01 001 101"  第6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0); //"XXX 11011" 第6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e); //"01 001 110"  第7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0); //"XXX 00001" 第7行数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4f); //"01 001 111"  第8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00); //"XXX 00000" 第8行数据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串口通讯初始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UART_Init(void)
{
        SCON  = 0x5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CON: 模式 1, 8-bit UART, 使能接收
        TMOD |= 0x20;               // TMOD: timer 1, mode 2, 8-bit 重装
        TH1   = 0xFD;               // TH1: 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.0592MHz
        TR1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 TR1:  timer 1 打开
//        EA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//        ES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串口中断
        TI=1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int temp,tempH=50,tempL=1;
        float temperature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Flag=0;
        char displaytemp[16],num;//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
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//初始化液晶
        DelayMs(20);          //延时有助于稳定
        LCD_Clear(); 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Init_Timer0();
    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Lcd_User_Chr();       //写入自定义字符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//主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if(tempH<127)tempH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if(tempH>-55)tempH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if(tempL<127)tempL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if(tempL>-55)tempL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//输出温度上限下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laytemp,"H.%3d  L.%3d ",tempH,temp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displaytemp);//显示第二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LCD_Write_String(0,1,"over  tempH    "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LCD_Write_String(0,1,"under  tempL   "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SPK=!SPK;DelayMs(1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SPK=!SPK;DelayMs(1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ReadTemp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Temp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Temperatur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=temp*0.062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>>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>tempH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Flag=1;  //高于高温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emp<temp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Flag=2;  //低于低温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Flag=0;   //正常显示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laytemp,"Temp  %6.2f ",temperature);//打印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displaytemp);//显示第一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3,0,0x01);//写入温度右上角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4,0,'C'); //写入字符C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nit_Timer0(void)
{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//使用模式1,16位定时器,使用"|"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
        //TH0=0x00;              //给定初值
        //TL0=0x00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//总中断打开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中断打开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开关打开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Timer0_isr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;
        TH0=(65536-2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赋值 2ms
        TL0=(65536-2000)%256;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==400)        /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ReadTempFlag=1; //读标志位置1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按键扫描函数,返回扫描键值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char KeySca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value;
        if(KeyPort!=0xf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Port!=0xf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KeyPor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Port!=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valu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e:return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d:return 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b:return 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7:return 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f:return 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f:return 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f:return 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f:return 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return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