俄罗斯方块游戏算法

楼主(2021-05-16):
这个游戏设计,本质上就是用一个线程或者定时器产生重绘事件,用线程和用户输入改变游戏状态。这个游戏也不例外,启动游戏后,就立即生成一个重绘线程,该线程每隔50ms绘制一次屏幕。当然,重绘时有一些优化措施,并不是屏幕上所有的像素都需要重绘,而是有所选择,比如游戏画布上那些已经固定下来的下坠物(下坠物一共有7种,由4个小砖块组成,每种下坠物颜色固定,可以上下左右旋转)就不需重绘。游戏画布是一个命令接受者,可以接受用户键盘命令,控制下坠物的左移,右移,下移,旋转动作。整个游戏的流程控制体现在游戏画布对象的paint()方法里。paint()根据当前的游戏状态,绘制出当时的游戏画面。欢迎画面和Game Over画面的绘制相当简单。游戏暂停画面的绘制也相当容易,就是设立标志,让paint()执行的时候无需真正执行重绘动作。对于游戏处于运行状态的画面的绘制,则需要在下坠物的当前位置,绘制下坠物。在绘制下坠物之前,判断下坠物是否还能下坠,如果能下坠的话,就让它下落一格,再进行绘制,如果下坠物已无法下坠,则判断游戏是否处于Game Over状态,如果是处于Game Over状态的话,则设置游戏状态为Game over状态,这样画布在下一次重绘时就绘出Game Over的画面.如果游戏不是处于Game Over状态,则把下坠物固定下来,同时检查游戏画布上下坠物当前行下面的所有行,看是否需要进行行删除动作,如果需要行删除,则清除游戏地图上被删行的数据,再把被删行绘制成背景色。然后初始化一个新的下坠物,绘制这个新的下坠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