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#include <reg52.h>

楼主:
-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-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- void displaym();
- sbit en=P2^5; //1602 6管脚
- sbit rs=P2^7; //1602端口 4管脚
- sbit rw=P2^6;//lcd1602控制端口 5管脚
- sbit num1=P1^0; //占空比加1
- sbit num2=P1^1; //占空比减一
- sbit num3=P1^2; //正传
- sbit num4=P1^3; //反转
- sbit num5=P1^4; //开始停止切换
- sbit num6=P2^3;
- sbit out=P3^4; //PWM输出用于正传
- sbit out1=P3^7; //PWM输出用于反转
- uint zhuansu,flag,z1,z2,m,flag_1,zheng,fan,kai,buzzer,zs;
- void delay(uint z)//延时1ms函数
- {
- uint x,y;
- for(x=0;x<z;x++)
- for(y=0;y<110;y++);
- }
- 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//向1602写一字节(控制指令)
- {
- rs=0;
- P0=com;
- delay(5);
- en=0;
- delay(10);
- en=1;
- }
- 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e)//向1602写一字节(数据)
- {
- rs=1;
- P0=date;
- delay(5);
- en=0;
- delay(5);
- en=1;
- }
- void init()//初始化函数
- {
- en=0;
- rw=0;
- write_com(0x01); //lcd初始化
- write_com(0x38); //5X7显示
- write_com(0x0c); //关闭光标
- TMOD=0x01; //定时器方式1
- TH0=0xdc;
- TL0=0x00; //定时器装入初值
- EA=1; //开总中断
- ET0=1; //定时器0开中断
- TR0=1;
- EX1=1;
- IT1=1; //定时器启动
- TH1=0xfc;
- TL1=0x66;//定时100us
- ET1=1; //定时器1开中断
- TR1=1;
- write_com(0x80);
- write_data('V');
- write_data(':');
- write_com(0x87); //第一行显示转速
- write_data('r');
- write_data('p');
- write_data('m');
- write_com(0xc0);
- write_data('z');
- write_data('h');
- write_data('a');
- write_data('n');
- write_data('k');
- write_data('o');
- write_data('n');
- write_data('g');
- write_data('b');
- write_data('i'); //在第二行显示zhankongbi:
- write_data(':');
- displaym();
- }
- void keyscan() //键盘扫描函数
- {
- if(num1==0)
- {
- delay(5); //消除抖动
- if(num1==0)
- {
- if(m<=199)
- m++;
- displaym(); //设定占空比加一
- }
- }
- if(num2==0)
- {
- delay(5);
- if(num2==0)
- {
- if(m>=1)
- m--;
- displaym(); //设定占空比减一
- }
- }
- if(num3==0)
- {
- delay(5);
- if(num3==0)
- {
- zheng=1; //正传标志置1
- fan=0; // 反转标志置0
- }
- }
- if(num4==0)
- {
- delay(5);
- if(num4==0)
- {
- zheng=0; //正传标志置0
- fan=1; // 反转标志置1
- }
- }
- if(num5==0)
- {
- delay(5);
- if(num5==0)
- {
- while(num5==0) ;
- kai=1-kai;
- }
- }
- }
- void display()
- {
- write_com(0x82);
- zhuansu=zhuansu*10; //将两秒内的计数乘以30得到转每分
- if(zhuansu/10000!=0)
- write_data(zhuansu/10000+0x30); //如果转速的万位不为0 正常显示否则显示空格
- else
- write_data(' ');
- if(zhuansu/1000==0)
- write_data(' ');
- else
- write_data(zhuansu%10000/1000+0x30); //如果转速小于1000 千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
- if(zhuansu/100==0)
- write_data(' ');
- else
- write_data(zhuansu%10000%1000/100+0x30); //如果转速小于100 百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
- if(zhuansu/10==0)
- write_data(' ');
- else
- write_data(zhuansu%10000%1000%100/10+0x30); //如果转速小于10 十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
- write_data(zhuansu%10000%1000%100%10+0x30);
- write_com(0xd0); //如果没有这句,当中断内的显示函数执行完,就会在转速的位置显示占空比数据,导致乱码
- }
- void displaym()
- {
- write_com(0xcd);
- write_data(m/2/100+0x30);
- write_com(0xce);
- write_data(m/2%100/10+0x30);
- write_com(0xcf);
- write_data(m/2%10+0x30);
- if(m/200%10!=0)
- write_data(m/200%10+0x30); //如果占空比百位不为0则显示百位否则显示空格
- else
- write_data(' ');
- if(m/200%10==0&&m/20%10==0)
- write_data(' ');
- else
- write_data(m/20%10+0x30); //如果占空比小于10 十位正常显示 否则显示空格
- write_data(m/2%10+0x30); //显示个位
- }
-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- void delayb(u16 i)
- {
- while(i--);
- }
- void warning()
- {
- if (buzzer ==1)
- {
- num6=~num6 ;
- delayb(5) ;
- }
- else
- {
- num6=0;
- delayb(5);
- }
- }
- void main()
- {
- flag_1=0;
- m=100; //占空比为100
- zhuansu=0; //转速初值0
- flag=0;
- zheng=1; //初始化电机正转动
- fan=0;
- init(); //初始化
- while(1)
- keyscan(); //键盘扫描程序
- zs=write_(0x82);
- if (zs>)
- {
- buzzer=1;
- if(buzzer==1)
- {
- num6=~num6 ;
- delayb(5) ;
- }
- }
- }
- }
- void int1()interrupt 2 //外部中断1脉冲技术记录电机的转速 电机转一圈zhuansu加一
- {
- zhuansu++;
- }
- void int2()interrupt 1 //定时器0显示转速
- TH0=0xdc;
- TL0=0x00;//定时10ms
- flag++;
- if(flag==200) //计时到达2s
- display(); //显示转速
- zhuansu=0; //转速置0
- flag=0;
- }
- }
- void int3()interrupt 3 //产生PWM
- TH1=0xfc;
- TL1=0x66;//定时100us
- flag_1++;
- if(flag_1>199)
- flag_1=1;
- if(kai==1) //如果kai==1电机启动
- if(zheng==1) //电机正转
- if(flag_1<m) //小于占空比m输出PWM=0输出电压为1
- {out=0;
- out1=1;}
- else
- {
- out=1;
- out1=1;
- }
- }
- if(fan==1) //电机反转
- if(flag_1<m) //小于占空比m输出PWM=0输出电压为1
- {
- out=1;
- out1=0;
- }
- else //大于m输出PWM=1输出电压为0
- {
- out=1;
- out1=1;
- }
- }
- }
- if(kai==0) //kai=0电机停止转动
- {
- out=1;
- out1=1;
复制代码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