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DS1302简要记录

楼主:
写了一个DS1302的程序,在开发板上成功运行,通过LCD1602显示时间,现在分享出来,给像我这样的单片机萌新一个参考吧。

从2021年5月11日0时0分0秒开始计时并在LCD1602上显示,源码如下: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
sbit RST=P2^4;
sbit CLK=P2^1;
sbit IO=P2^0;
sbit RS=P1^0;
sbit RW=P1^1;
sbit E=P2^5;
sbit DU=P2^6;

unsigned char num[]={"0123456789"};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的数字字符

void X()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
{
        DU=1;
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DU=0;
}

void Delay()
{
        _nop_();
}

void Write_Bit_DS1302(unsigned 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//向DS1302写入一字节的数据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CLK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O=DAT&0x01;                //低位在前,高位在后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CLK=1;                //时钟信号上升沿,写入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//重新拉低CLK,形成脉冲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                //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,准备写入下一数据位
        }
}

void Write_DS1302(unsigned char CMD,unsigned 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//向DS1302写入命令和数据
{
        RST=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数据传输
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//在写入数据前确保CLK置低电平
        RST=1;                //开始数据传输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Write_Bit_DS1302(CMD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命令
        Write_Bit_DS1302(DAT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数据
        CLK=1;
        RST=0;
}

unsigned char Read_Bit_DS1302()                //从DS1302读出一字节的数据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DAT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if(IO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//时钟信号下降沿,读出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;
}

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(unsigned char CMD)                //向DS1302写入命令后再从DS1302读出数据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CLK=0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Write_Bit_DS1302(CMD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命令
        DAT=Read_Bit_DS1302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出数据
        CLK=1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return DAT;
}

void Init_DS1302()                //DS1302初始化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X;
        X=Read_DS1302(0x81);
        if(X&0x80)                //判断DS1302是否处于运行状态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将数据写入DS1302的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0,((00/10)<<4|(00%10)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秒”的初始值,需要将LCD1602显示的数字的ASCII值转换成BCD码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2,((00/10)<<4|(00%10)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分”的初始值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4,((00/10)<<4|(00%10)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时”的初始值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6,((11/10)<<4|(11%10)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日”的初始值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8,((5/10)<<4|(5%10)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月”的初始值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c,((21/10)<<4|(21%10))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“年”的初始值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将数据写入DS1302的寄存器
        }
}

void Delay5ms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=9;
        j=244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--j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--i);
}

int ReadBusy(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“读忙”操作
{
        int temp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temp=P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=0;
        return(temp&0x80);
}

void Write_Com(char com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“写命令”操作
{
        while(ReadBusy())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E=0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Write_Dat(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“写数据”操作
{
        while(ReadBusy())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E=0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LCD1602_Init(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{
        Delay5ms(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5ms,首次写入LCD1602时应给LCD1602一段较长的响应时间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16*2显示、5*7点阵,连续写入3次,确保LCD1602初始化成功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开显示、光标不显示、光标不闪烁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光标右移,字符不右移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屏幕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Second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秒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                //取数值的十位
        j=x%10;                //取数值的个位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9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在LCD1602上显示的位置
        Write_Dat(num[i]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j]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Minute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分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6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i]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j]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Hour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时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3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i]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j]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Day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日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0c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i]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j]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Month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月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09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i]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j]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Display_Year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显示“年”的数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i=x/10;
        j=x%10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06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i]);
        Write_Dat(num[j]);
        Delay5ms(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second,minute,hour,day,month,year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                //暂存从DS1302读出的数据
        X();
        LCD1602_Init()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01);
        Write_Dat('D');
        Write_Dat('A');
        Write_Dat('T');
        Write_Dat('E');
        Write_Dat(':'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08);
        Write_Dat('-'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0b);
        Write_Dat('-'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5);
        Write_Dat(':'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8);
        Write_Dat(':'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Init_DS1302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_DS1302(0x81);
                second=((temp&0x70)>>4)*10+(temp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秒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econd(second);
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_DS1302(0x83);
                minute=((temp&0x70)>>4)*10+(temp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分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Minute(minute);
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_DS1302(0x85);
                hour=((temp&0x70)>>4)*10+(temp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时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our(hour);
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_DS1302(0x87);
                day=((temp&0x70)>>4)*10+(temp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日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Day(day);
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_DS1302(0x89);
                month=((temp&0x70)>>4)*10+(temp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月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Month(month);
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_DS1302(0x8d);
                year=((temp&0x70)>>4)*10+(temp&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将“年”的BCD码转换成对应的ASCII值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Year(year);
        }
}

以下为原理图

网友A(2021-05-20):
感谢分享,有个疑问,I/O接口的输出方式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