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proteus仿真数控恒流源的时候遇到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

楼主(2021-05-17):
求哪位大神帮帮小弟
我在使用proteus7.8仿真的时候遇到下图的错误 F@0J4))TWQHZ``EZ@78}BAV.png
电路如下图
[QS(U3BK[Q19B)2WQXHT4%4.png
仿真源程序和程序在附件里
程序如下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
#include<math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we1=P3^4;
sbit we2=P3^5;
sbit we3=P3^6;
sbit we4=P3^7;
sbit key1=P2^2;         //输入显示和采样显示切换
sbit key2=P2^3;         //        电流输出使能
sbit key3=P2^4;         //+100MA
sbit key4=P2^5;         //+10MA
sbit key5=P2^6;         //+1MA
sbit key6=P2^7;         //-1MA

sbit DAIN=P0^0;            //DAC  数据输出
sbit DACS=P0^1;                //DAC  片选
sbit DAOUT=P0^2;        //DAC数据输入
sbit CLK=P0^3;                //ADC DAC  CLK
sbit ADOUT=P0^4;        //ADC        数据输入
sbit BUSY=P0^5;                //ADC
sbit CON=P0^6;                //ADC
sbit SPK=P2^1;                //speak

uchar fo1,fo2,fo3,fo4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值
uint DATA1=0;
uint T_Count=0;
uint CYS=0;
uint KA=0;
uint DAT=0;

uchar code table[]=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组定义
                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
            0x40,0x79,0x24,0x30,0x19,0x12,0x02,0x78,0x00,0x10};

void delays(uint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函数申明
void key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函数申明
void LE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函数申明
void adc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函数申明
void dac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函数申明
void spea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函数申明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 = 0x00;
        TH0  = (8192-3000)/32;
        TL0  = (8192-3000)%32;
        IE   = 0x82;
        TR0  = 1;

        key1=1;
        key2=1;
        key3=1;
        key4=1;
        key5=1;
        key6=1;
        fo1=0;
        fo2=0;
        fo3=0;
        fo4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keys(); //按键函数 返回值为KA变量
    dac(); //DAC函数
    adc();        //ADC采样   返回值为DATA1
        LED();
        delays(20);
        speak();
    }
}
/*---------主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s(uint ns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ns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00;j>0;j--);
}
/*----------------延时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keys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函数
{
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//kay1  +100MA
        {
        delays(1);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while(!key1);//等待松手
        if(KA>=2000)
        KA=2000;
        else
        KA=KA+100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2==0)                 //kay2  -100MA
        {
        delays(1);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while(!key2);//等待松手
        if(KA<=100)
        KA=0;
        else
        KA=KA-100;
        }
          if(key3==0)                 //kay3  +10MA
        {
        delays(1);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while(!key3);//等待松手
        if(KA>=2000)
        KA=2000;
        else
        KA=KA+10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4==0)                 //kay4  -10MA
        {
        delays(1);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while(!key4);//等待松手
        if(KA<=10)
        KA=0;
        else
        KA=KA-10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5==0)                 //kay5  +1
        {
        delays(1);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if(key5==0)
        while(!key5);//等待松手
        if(KA>=2000)
        KA=2000;
        else
        KA=KA+1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6==0)                 //kay2  -1
        {
        delays(1);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if(key6==0)
        while(!key6);//等待松手
        if(KA==0)
        KA=0;
        else
        KA=KA-1;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按键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----------------数码管显示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ED()
{
        DAT=KA;
        fo1=(DAT/1000)%10;
        fo2=(DAT/100)%10;
        fo3=(DAT/10)%10;
        fo4=DAT%10;
           we1=0;
        P1=table[fo1+10];
        delays(2);
        we1=1;
        we2=0;
        P1=table[fo2];
        delays(2);
        we2=1;
        we3=0;
        P1=table[fo3];
        delays(2);
        we3=1;
        we4=0;
        P1=table[fo4];
        delays(2);
        we4=1;
}
/*----------------DAC输出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ac()                  // DAC输出
{
        uchar data i;
        uint data j ;
        j=KA*1.3;         //1.2为系数
           CLK=0;
        DACS=0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DAIN=j&0x8000;
        CLK=1;
        CLK=0;
        j=j<<1;
        }
        DACS=1;
        DAIN=1;
    CLK=1;
}

/*----------------ADC采样函数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adc()
{
    uchar data r;
        CON=1;_nop_();
        CON=0;_nop_();
        delays(1);
        CON=1;_nop_();
        while(BUSY!=0)
        CLK=0;
        for(r=0;r<16;r++)
        {
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 _nop_();
        DATA1=DATA1<<1|ADOUT;
        }
        CLK=1;_nop_();
        delays(3);
        CON=0;
        while(BUSY==0)
        CON=1;
}
/*----------------蜂鸣器报警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speak()
{
  if(DATA1>=5000)
  SPK=0;
  else
  SPK=1;
}
/*----------------中断控制显示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ED_Flash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8192-5000)/32;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中断初值修改1000可以对显示时间进行修改
        TL0=(8192-5000)%32;
        if(++T_Count==100)
        {
        CYS=DATA1/3;
        T_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A(2022-05-18):
删除其中电源输入器件即不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