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数码管一位一直固定显示一个字符?如何找错误?

楼主(2021-05-17):
用数码管做的交通灯,仿真数码管没有问题,实物焊接好后,一对数码管一位显示正常,一位一直固定显示一个字符。还有一对数码管倒计时,十位不正常减一,而且在个位到了4的时候,减一。请教各位大神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程序呢?线路图呢?上传图片呢?什么都没有,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
没有具体故障现象,谁能看出哪里出错了

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,用万用表测量该管脚的电平情况

先从硬件排除故障:
1、原理图和PCB走线是否确认无误;
2、焊接问题需再三检查;
3、不排除板子生产极少情况有短线情况;
4、元器件质量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