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W408AS单片机串口2无法使用

楼主:
复制STC15W手册上的示例,串口2接收、发送,不行,有没有大佬玩过这个单片机的串口2啊

网友A(2021-05-17):
408就是单串口 只能切换位置模拟多串口 不是物理上的

网友B:
408没有串口2

网友C:
请多看看数据手册

网友D:
就512K内存,还用2个串口,缓存够用不?

网友E:
你看看串口的tx和rx的初始化是否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