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倒计时时钟设计,怎么把设置分和秒的,不让它随机显示时间

楼主(2021-05-17):
如题 求指导

网友A:
    你的问题还有不清楚的地方,有些单片机带片内RTC的,有些则不带。但不管怎样,因为现在始终芯片性价比比较高,使用片外始终芯片是很好的选择。下面以艾克姆科技的一款STC8A8K64S4A12单片机与外部时钟芯片PCF8563通信的例子说明一下你的问题。
    1、单片机和时钟芯片是I2C接口,硬件电路设计时必须加上拉电阻的。
    2、如果不去给PCF8563时钟芯片配后备电池,那么一上电读取的确实是随机的日期、时间信息。
    3、时钟芯片是可以上电由单片机通过I2C接口初始化重新配置
日期、时间信息的。

    4、至于倒计时,则只是单片机通过读取时钟的小时、秒、分信息加一定算法即可得到。

    5、下面给出原理图截图,附件给出源码。建议使用时钟芯片的话,一定加上后备电池。

实验3-10-2:PCF8563时钟RTC - LCD1602屏显示(硬件I2C)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