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中,这个SFR定义的是啥意思?

楼主(2021-05-17):
在STC单片机的头文中看到如下定义:
sfr P0          =   0x80;
① sfr是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意思,以上P0不是端口号吗,为何变成了特殊功能寄存器了呢? IO口跟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关系是什么?

② 以上语句,写在头文件里,它有什么用处吗?不这样定义会出什么问题?

③ 能否把sfr换成#define?

网友A:
1. SFR是关键字,用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。在51系列单片机中,IO口的地址是映射到寄存器上的,即IO口的地址就是对应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。P0是PORT0的名字,0x80是P0口对应的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。
2. 将这个语句放到头文件中,是便于使用,在应用程序中只要包含这个头文件,就不用再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了,直接使用其名字即可。
3. 如果用 #define 定义,语句是这样的:#define P0 (BYTE *)0X80; 这样定义后,在汇编语言中就不能使用 P0 这个名字了。

网友B:
P0口对应的0x80数字,就和地铁几号线一样,不同号线去了不同的地方,不同地址都去控制了不同的特殊功能寄存器。

网友C:
sfr 定义了 P0 端口对应的物理地址为0x80 ,相当于给0x80地址的内存区域(寄存器)取别名P0
#define  是  把P0 定义为常量0x80;
P0 =  0x00  是给P0对应的寄存器赋值,就是把 0x00写到对应的物理地址的0x80处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fr 定义了 P0 端口对应的物理地址为0x80 ,相当于给0x80地址的内存区域(寄存器)取别名P0
#define  是   ...

如果不取别名,能直接寻址0x80进行读写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取别名,能直接寻址0x80进行读写吗?

不能直接对0X80读写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取别名,能直接寻址0x80进行读写吗?

如果你用汇编语言就可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取别名,能直接寻址0x80进行读写吗?

可以上的,但在操作前要把数字0X80转换成地址。(U8 *)0X80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上的,但在操作前要把数字0X80转换成地址。(U8 *)0X80.

强制转换成地址好像不行

网友E:
SFR是关键字,用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。在51系列单片机中,IO口的地址是映射到寄存器上的,即IO口的地址就是对应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。P0是PORT0的名字,0x80是P0口对应的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。

网友F:
个人认为,51单片机是直接对寄存器操作,定义管脚就是对寄存器进行定义。定义51单片机的IO口是需要使用特定寄存器定义的

网友G(2021-10-30):
定义P0这个东西指向p0端口寄存器,你往里面写什么,p0端口就输出什么

网友G:
不这样定义你就没办法用有关于和P0端口的所有操作,必须定义一个名称指向p0端口寄存器才能操作p0端口。sfr是指向寄存器的,define只是定义一个名称,代表的是把后面的字符和这个名称替换,不能替代sfr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取别名,能直接寻址0x80进行读写吗?

可以, 用汇编就可以了。
MOV  80H,A

就就可以把累加器A的内容复制到P0了。

网友I:
看来真懂51体系的人还是太少了。80H这个地址有两个东西啊!直接访问是P0,用地址间接访问是RAM。
MOV R0,#80H
MOV A,@R0
上句是把80H地址的RAM内容送到ACC里面。

用地址访问会混淆这两个东西,用SFR限制一下,不就清爽多了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看来真懂51体系的人还是太少了。80H这个地址有两个东西啊!直接访问是P0,用地址间接访问是RAM。
MOV R0,8 ...

把80H地址的RAM内容送到ACC里面,一般要这么写:
MOV R0,#80H
MOV A,@R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