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上板不行的问题,仿真是可以的

楼主(2021-05-17):
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,编译通过,proteus仿真现象正确,但是烧录到板子上却不显示现象,请问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编译能正常,仿真能正常,烧录到板上不能运行的多了。
编译只能证明结构和语法一般没问题。能仿真是电路画的没问题(但并不代表实物也没问题)。
到板上电路有没有问题,端口有没有问题,晶振有没有问题,复位有没有问题,电源有没有问题。
问题多了。

网友B:
搞硬件怎么老喜欢仿真呢

网友C:
编译通过,只是你的代码的格式、语法没错,proteus仿真现象正确,只是你的逻辑没错,
实物不行,可能是你的电乐连接有问题。

打个比方:在proteus中,你用一个LED直接5V,不带限流电阻,不报错也能亮,实物你能这么做吗?LED上电就挂了。

网友D:
就板子上面,可能是元器件没焊好(虚焊、漏焊)、焊接时间过长,元器件过热,坏了、或者元器件规格不对有问题吧,可能性很多,就凭借这点描述,很难知道原因

网友E:
我在这个论坛呆了几年了,这种问题太多了,有点不想回答了
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仿真,应该仿真的东西不去学,不应该仿真的东西,两三行代码也要仿真
也不知道竟然还有人有"仿真都玩不好的话,实物怎么能玩得好"

你要是有学习板的话,一段一段代码的验证,写好就烧录验证一次,通过了或者是达到你的要求了再写下一段
一片单片机能烧录10万次以上,三四块钱的单片机能让你烧录一辈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