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ADC0809两路数据采集代码Proteus仿真

楼主:
调整电位器的阻值改变模拟输入电压

完成对ADC0809(模数转换器)的两个通道的输入模拟量进行转换,两个通道的结果显示各占3位,同时显示在8位数码管上(有效显示位数为6位)。两个通道的采集模拟输入电压的大小由两个滑动电位器来调节,后续也可以换成温度传感器,光线传感器,红外传感器等各种传感器,可构成测量不同变量的检测电路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dula=P2^0;
sbit wela=P2^1;

sbit CLK=P1^3;
sbit ST=P1^2;
sbit OE=P1^0;
sbit EOC=P1^1;

sbit wei1=P2^1;
sbit wei2=P2^2;
sbit wei3=P2^3;

sbit wei4=P2^5;
sbit wei5=P2^6;
sbit wei6=P2^7;

uchar code dulatab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40}; //数字编码0-9
uchar code welatab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//位控制字

uchar count;

void delay(uchar time)         //延时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time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10;j++)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系统初始化***********/
void init()
{
P2=0xff;
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TMOD = 0x02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T0工作方式
TH0=216;                    //利用T0中断产生CLK信号
TL0=2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40us频率25K
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T0
ET0=1;
ST=0;
OE=0;
P1=0x30;
}

void write1(uchar num)
{

        uchar i,j,k;
        k=num/100;
        j=num%100/10;
        i=num%10;
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P0=dulatab[k];
        wei4=0;

        delay(4);
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P0=dulatab[j];
        wei5=0;

        delay(4);
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P0=dulatab[i];
        wei6=0;

        delay(4);
}

void write0(uchar num)
{
        uchar i,j,k;
        k=num/100;
        j=num%100/10;
        i=num%10;
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P0=dulatab[k];
        wei1=0;

        delay(4);
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P0=dulatab[j];
        wei2=0;

        delay(4);
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P0=dulatab[i];
        wei3=0;

        delay(4);

}
uchar adin0()
{
        uchar value;
        OE=0;
        EOC=1;
        ST=0;
        P1&=0x8f;
        P1|=0x30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T=1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T=0;
        while(!EOC);
//        EOC=0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OE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value=P3;
        OE=0;
        return value;
}
uchar adin1()
{
        uchar value;
        OE=0;
        EOC=1;
        ST=0;
        P1&=0x8f;
        P1|=0x00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T=1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T=0;
        while(!EOC);
//        EOC=0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OE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value=P3;
        OE=0;
        return value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n0,in1;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0=adin0();
                write0(in0);
                in1=adin1();
                write1(in1);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CLK=~CLK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