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FID技术的疑问,看不懂这个电路,二极管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1-05-17):
看不懂这个电路,特别是那个二极管是做何用,那个符号是变容二极管的符号,但是我随便画的,不确定是不是,求解,如果是整个电路怎么工作

网友A:
那个是变容二极管~搜‘变容二极管的作用’。。RFID:电子标签,,图是无源电子标签,你画的覆铜天线其实是一个感应线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是变容二极管~搜‘变容二极管的作用’。。RFID:电子标签,,图是无源电子标签,你画的覆铜天线其实是 ...

请问,这个变容二极管在这里是调频吗?那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要调频,其调频前后有什么区别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,这个变容二极管在这里是调频吗?那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要调频,其调频前后有什么区别呢

检波啊~这个跟以前收音机的天线部分原理差不多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