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使用51单片机驱动DHT11仿真成功而实物不成的问题

楼主(2021-05-17):
这是仿真图,是可以使用的。

但是在程序中,它好像卡在了读取DHT11的数据当中, Void ReadDhtData();中 ,想让大神们看看这个函数有没有问题,以及如何改错

// 读取DHT11的一帧数据,湿高、湿低(0)、温高、温低(0)、校验码
void ReadDhtData()
{
        uchar HumiHig;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高检测值
        uchar HumiLow;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低检测值
        uchar TemHi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高检测值
        uchar Tem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低检测值
        uchar chec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校验字节

        DHT11_P=1;        //拉高等待
        DelayMs(20);

        DHT11_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主机拉低
        DelayMs(2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保持20毫秒

        DHT11_P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 准备输出

        Delay10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30us
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Delay10us();

        while(!DHT11_P);        // 等待DHT的低电平结束
        while(DHT11_P);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DHT的高电平结束

        //进入数据接收状态
        HumiHig = DhtReadByte();         // 湿度高8位
        HumiLow = DhtReadByte();         // 湿度低8为,总为0
        TemHig  = DhtReadByte();         // 温度高8位
        TemLow  = DhtReadByte();         // 温度低8为,总为0
        check   = DhtReadByte();        // 8位校验码,其值等于读出的四个字节相加之和的低8位

        DHT11_P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总线

        if(check==HumiHig + HumiLow + TemHig + TemLow)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收到的数据无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Hi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将温度的检测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temp
                humi=HumiHi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将湿度的检测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humi
        }
}

下面是程序源码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头文件包含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sfr ISP_DATA  = 0xe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数据寄存器
sfr ISP_ADDRH = 0xe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
sfr ISP_ADDRL = 0xe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
sfr ISP_CMD   = 0xe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命令寄存器
sfr ISP_TRIG  = 0xe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命令触发寄存器
sfr ISP_CONTR = 0xe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命令寄存器

sbit Buzzer_P  = P1^4;    // 蜂鸣器
sbit DHT11_P   = P1^5;                 // 温湿度传感器DHT11数据接入
sbit LcdRs_P   = P1^0;    // 1602液晶的RS管脚
sbit LcdRw_P   = P1^1;    // 1602液晶的RW管脚
sbit LcdEn_P   = P1^2;    // 1602液晶的EN管脚
sbit KeySet_P  = P3^5;                // “设置”按键的管脚
sbit KeyDown_P = P3^6;                // “减”按键的管脚
sbit KeyUp_P   = P3^7;                // “加”按键的管脚
sbit LedTL_P   = P2^0;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过低报警指示灯
sbit LedTH_P   = P2^1;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过高报警指示灯
sbit LedHL_P   = P2^2;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过低报警指示灯
sbit LedHH_P   = P2^3;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过高报警指示灯

uchar 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保存温度
uchar hum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保存湿度

uchar AlarmT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下限报警值
uchar AlarmT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上限报警值
uchar AlarmH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下限报警值
uchar AlarmH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上限报警值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SP_Disable()
{
        ISP_CONTR = 0;
        ISP_ADDRH = 0;
        ISP_ADDRL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,从0x2000地址开始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(unsigned int add)
{
        ISP_DATA  = 0x00;
        ISP_CONTR = 0x83;
        ISP_CMD   = 0x01;
        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add>>8);
        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add&0xff);
        // 对STC89C51系列来说,每次要写入0x46,再写入0xB9,ISP/IAP才会生效
        ISP_TRIG  = 0x46;
        ISP_TRIG  = 0xB9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SP_Disable();
        return (ISP_DATA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,从0x2000地址开始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EPROM_Write(unsigned int add,unsigned char ch)
{
        ISP_CONTR = 0x83;
        ISP_CMD   = 0x02;
        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add>>8);
        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add&0xff);
        ISP_DATA  = ch;
        ISP_TRIG  = 0x46;
        ISP_TRIG  = 0xB9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SP_Disable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
//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,便擦除该扇区,写入前要先擦除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ctor_Erase(unsigned int add)
{
        ISP_CONTR = 0x83;
        ISP_CMD   = 0x03;
        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add>>8);
        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add&0xff);
        ISP_TRIG  = 0x46;
        ISP_TRIG  = 0xB9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SP_Disable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,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time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time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12;j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,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Cmd(uchar cmd)
{
        LcdRs_P = 0;
        LcdRw_P = 0;
        LcdEn_P = 0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LcdEn_P = 1;
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LcdEn_P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,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Data(uchar dat)
{
        LcdRs_P = 1;
        LcdRw_P = 0;
        LcdEn_P = 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LcdEn_P = 1;
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LcdEn_P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Init()
{
        LcdWriteCmd(0x38);        // 16*2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口
        LcdWriteCmd(0x0C);        // 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
        LcdWriteCmd(0x06);        // 地址加1,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
        LcdWriteCmd(0x01);        // 清屏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GotoXY(uchar line,uchar column)
{
        // 第一行
        if(line==0)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md(0x80+column);
        // 第二行
        if(line==1)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md(0x80+0x40+column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PrintStr(uchar *str)
{
        while(*str!='\0'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是否到字符串的尽头了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*str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输出数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PrintNum(uchar num)
{
        LcdWriteData(num/10+48);        // 十位
        LcdWriteData(num%10+48);         // 个位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ShowInit()
{
        LcdGotoXY(0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第0行的显示内容
        LcdPrintStr("  DHT11 System  ");
        LcdGotoXY(1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第1行的显示内容
        LcdPrintStr("T:   C   H:   %");
        LcdGotoXY(1,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单位摄氏度上面的圆圈符号
        LcdWriteData(0xdf);
}

void Delay10us()
{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// 执行一条指令,延时1微秒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

// 读取DHT11单总线上的一个字节

uchar DhtReadByte(void)
{
        bit bit_i;
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uchar dat=0;

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DHT11_P);        // 等待低电平结束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        if(DHT11_P==1)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数据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_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DHT11_P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_i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at<<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将该位移位保存到dat变量中
                dat|=bit_i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
}

// 读取DHT11的一帧数据,湿高、湿低(0)、温高、温低(0)、校验码
void ReadDhtData()
{
        uchar HumiHig;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高检测值
        uchar HumiLow;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低检测值
        uchar TemHi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高检测值
        uchar Tem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低检测值
        uchar chec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校验字节

        DHT11_P=1;        //拉高等待
        DelayMs(20);

        DHT11_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主机拉低
        DelayMs(2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保持20毫秒

        DHT11_P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 准备输出

        Delay10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30us
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Delay10us();

        while(!DHT11_P);        // 等待DHT的低电平结束
        while(DHT11_P);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DHT的高电平结束

        //进入数据接收状态
        HumiHig = DhtReadByte();         // 湿度高8位
        HumiLow = DhtReadByte();         // 湿度低8为,总为0
        TemHig  = DhtReadByte();         // 温度高8位
        TemLow  = DhtReadByte();         // 温度低8为,总为0
        check   = DhtReadByte();        // 8位校验码,其值等于读出的四个字节相加之和的低8位

        DHT11_P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总线

        if(check==HumiHig + HumiLow + TemHig + TemLow)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收到的数据无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Hi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将温度的检测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temp
                humi=HumiHi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将湿度的检测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humi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是否需要报警判断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larmJudge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
        if(temp>AlarmT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是否过高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TH_P=0;
                LedTL_P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temp<AlarmTL)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是否过低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TL_P=0;
                LedTH_P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正常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TH_P=1;
                LedTL_P=1;
        }

        if(humi>AlarmH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是否过高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HH_P=0;
          LedHL_P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humi<AlarmHL)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是否过低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HL_P=0;
                LedHH_P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湿度正常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HH_P=1;
                LedHL_P=1;
        }

        if((LedHH_P==0)||(LedHL_P==0)||(LedTH_P==0)||(LedTL_P==0))         // 蜂鸣器判断,只要至少1个报警灯亮,蜂鸣器就报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_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_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按键扫描,用于设置温湿度报警范围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f()
{
        if(KeySet_P==0)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设置按键是否被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将液晶显示改为设置页面的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md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界面的显示框架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0);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Str("Temp: 20-40");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0);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Str("Humi: 10-30");
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在液晶上填充温度的下限值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TL);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在液晶上填充温度的上限值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TH);
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在液晶上填充湿度的下限值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HL);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在液晶上填充湿度的上限值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HH);
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第0行第7列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md(0x0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闪烁
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        /*设置温度的下限值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Set_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“设置键”没有被按下,则一直处于温度下限的设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 “减按键“ 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larmTL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只有当温度下限值大于0时,才能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TL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下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T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 “加按键“ 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larmTL<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只有当温度下限值小于99时,才能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TL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下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T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        /*设置温度的上限值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Set_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“设置键”没有被按下,则一直处于温度上限的设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 “减按键“ 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larmTH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只有当温度上限值大于0时,才能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TH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上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 “加按键“ 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larmTH<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只有当温度上限值小于99时,才能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T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上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7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        /*设置湿度的下限值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Set_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“设置键”没有被按下,则一直处于湿度下限的设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 “减按键“ 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larmHL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只有当湿度下限值大于0时,才能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HL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下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H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 “加按键“ 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larmHL<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只有当湿度下限值小于99时,才能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HL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下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H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        /*设置湿度的上限值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Set_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“设置键”没有被按下,则一直处于湿度上限的设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 “减按键“ 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larmHH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大于0时,才能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HH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上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H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 “加按键“ 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larmHH<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小于99时,才能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H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上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AlarmH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md(0x0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取消光标闪烁
                LcdShow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显示为检测界面的
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        Sector_Erase(0x2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存储之前必须先擦除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0x2000,AlarmTL);                // 把温度下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0这个地址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0x2001,AlarmTH);                // 把温度上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1这个地址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0x2002,AlarmHL);                // 把湿度下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2这个地址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0x2003,AlarmHH);                // 把湿度上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3这个地址
        }
}

// 主函数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;

        Lcd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功能的初始化
        LcdShow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显示的初始化

        AlarmTL=EEPROM_Read(0x2000);        // 从EEPROM的0x2000这个地址读取温度的报警下限
        AlarmTH=EEPROM_Read(0x2001);        // 从EEPROM的0x2001这个地址读取温度的报警上限
        AlarmHL=EEPROM_Read(0x2002);        // 从EEPROM的0x2002这个地址读取湿度的报警下限
        AlarmHH=EEPROM_Read(0x2003);        // 从EEPROM的0x2003这个地址读取湿度的报警上限

        if((AlarmTL==0)||(AlarmTL>100))        // 如果温度下限报警值读出来异常(等于0或大于100),则重新赋值
                AlarmTL=20;
        if((AlarmTH==0)||(AlarmTH>100))        // 如果温度上限报警值读出来异常(等于0或大于100),则重新赋值
                AlarmTH=35;
        if((AlarmHL==0)||(AlarmHL>100))        // 如果温度下限报警值读出来异常(等于0或大于100),则重新赋值
                AlarmHL=40;
        if((AlarmHH==0)||(AlarmHH>100))        // 如果温度上限报警值读出来异常(等于0或大于100),则重新赋值
                AlarmHH=85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adDhtData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检测温湿度数据
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到要显示温度的地方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emp);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到要显示湿度的地方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humi);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湿度值

                AlarmJudg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并根据需要报警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5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f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当我把主函数的    ReadDhtData();           注释掉时,能够完成按键等操作。
一旦把它放在主函数里,仿佛卡在这个readdhtdate()函数中了。

楼主:
问题很简单 就是想把ReadDhtDate()函数中的错误找出来并且尝试改正它 ,其它部分都没有问题 。希望大佬指点   顶一下

网友A:
dht11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,也就是各种延时要尽量准确,而网上常见的延时函数在不同单片机下的延时时间并不一致。我曾经测试过10个nop组成的delay10us函数,结果延迟时间只有4us。你最好测试一下用到的延时函数的真实数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