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JDY-31从机 做蓝牙小车时,如何在手机端蓝牙串口助手设置控制指令。已连接但无...

楼主(2021-05-17):
手机端蓝牙串口软件 无法和JDY-31正常通信,已连接这个模块,想请教一下指令怎么设置,谢谢

网友A(2021-08-16):
1.需要写APP和MCU程序。MCU只需写处理串口的数据即可

网友A:
需要实现MCU和APP程序
1.MCU只需处理串口的数据即可
2.APP可以在网上下载蓝牙APP测试软件,有左右前后配置等

网友B:
在软件里面设置发送的数据,在mcu中写好串口和接受到相应数据后执行相应动作,蓝牙要配置好名称和密码,设置从机模式,任意地址连接

网友C(2023-07-19):
可能需要蓝牙调试助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