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画元器件时,它的comment参数字符大小默认值怎么设置

楼主(2021-05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Tools——Preferences——PCB Editor——Defaults——Component 双击或者Edit Values试试

网友B:
Tools菜单-》Preference-》PCB Editor_Defaults-》Component-》Edit Values...-》在Designator和Comment栏设置字符的Height和Width-》其它的字符串大小默认值在String栏设置

网友C:
好像双击元器件就可以设置其参数

网友D:
出学校后就没实操过了。全是单片机或软驱开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