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4*4矩阵键盘按键程序 看不懂

楼主(2021-05-18):
求大佬帮忙解析一下这个语句的意思,实在没有看懂

网友A:
你这是在搞竞猜吧?

网友B:
当Keyv值为0x11时,判断cnt是否等于2,若等于将cnt置0,若不等于将numc数组的第cnt个元素置1,cnt自加1;
这没上下文只能这样解释了
要是外层有循环的话
可能是将numc前两位置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Keyv值为0x11时,判断cnt是否等于2,若等于将cnt置0,若不等于将numc数组的第cnt个元素置1,cnt自加1;
...

前文是这个,这是连接lcd1602,太感谢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