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*64点阵音乐频谱 单片机程序有小BUG 如何修改呢?

楼主(2021-05-18):
此本程序有小BUG

单片机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24M晶振  响应速度还行,基本跟得上音乐节奏
就是有两行灯特别亮,其他的有点暗,而且有频闪感觉,像是交流供电的感觉。
哪位得神帮忙修改一下。

电路如下:

#include "stc12c5a60s2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  FOSC 30000000L
#define   BAUD 9600
typedef   unsigned  char   BYTE;
typedef   unsigned  int   WORD;

/*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*/
#define   ADC_POWER   0x80    //ADC power control bit
#define   ADC_FLAG    0x10    //ADC complete flag
#define   ADC_START   0x08    //ADC start control bit
//#define   ADC_STOP   0x08
#define   ADC_SPEEDLL   0x00    //540 clocks
#define   ADC_SPEEDL   0x20    //360 clocks
#define   ADC_SPEEDH   0x40    //180 clocks
#define   ADC_SPEEDHH   0x60    //90 clocks

#define  scan0    {IA=0;IB=0;IC=0;ID=0;}
#define  scan1    {IA=1;IB=0;IC=0;ID=0;}
#define  scan2    {IA=0;IB=1;IC=0;ID=0;}
#define  scan3    {IA=1;IB=1;IC=0;ID=0;}
#define  scan4    {IA=0;IB=0;IC=1;ID=0;}
#define  scan5    {IA=1;IB=0;IC=1;ID=0;}
#define  scan6    {IA=0;IB=1;IC=1;ID=0;}
#define  scan7    {IA=1;IB=1;IC=1;ID=0;}
#define  scan8    {IA=0;IB=0;IC=0;ID=1;}
#define  scan9    {IA=1;IB=0;IC=0;ID=1;}
#define scan10    {IA=0;IB=1;IC=0;ID=1;}
#define scan11    {IA=1;IB=1;IC=0;ID=1;}
#define scan12    {IA=0;IB=0;IC=1;ID=1;}
#define scan13    {IA=1;IB=0;IC=1;ID=1;}
#define scan14    {IA=0;IB=1;IC=1;ID=1;}
#define scan15    {IA=1;IB=1;IC=1;ID=1;}

void scan(unsigned char Value);
void InitUart();
void SendData(BYTE dat);
void Delay(WORD n);
void InitADC();
void FFT();
void scan(unsigned char Value);
BYTE   ch = 0;    //ADC channel NO.
BYTE   a = 0x55;    //ADC channel NO.

//放大128倍后的sin整数表(128)
code char SIN_TAB[64] = { 0x00, 0x0c, 0x18, 0x24, 0x30, 0x3b, 0x46, 0x50,
0x59, 0x62, 0x69, 0x70, 0x75, 0x79, 0x7c, 0x7e,
0x7f, 0x7e, 0x7c, 0x79, 0x75, 0x70, 0x69, 0x62,
0x59, 0x50, 0x46, 0x3b, 0x30, 0x24, 0x18, 0x0c,
0x00, -0x0c, -0x18, -0x24, -0x30, -0x3b, -0x46, -0x50,
-0x59, -0x62, -0x69, -0x70, -0x75, -0x79, -0x7c, -0x7e,
-0x7f, -0x7e, -0x7c, -0x79, -0x75, -0x70, -0x69, -0x62,
-0x59, -0x50, -0x46, -0x3b, -0x30, -0x24, -0x18, -0x0c,
};

//放大128倍后的cos整数表(128)
code char COS_TAB[64] = { 0x7f, 0x7e, 0x7c, 0x79, 0x75, 0x70, 0x69, 0x62,
0x59, 0x50, 0x46, 0x3b, 0x30, 0x24, 0x18, 0x0c,
0x00, -0x0c, -0x18, -0x24, -0x30, -0x3b, -0x46, -0x50,
-0x59, -0x62, -0x69, -0x70, -0x75, -0x79, -0x7c, -0x7e,
-0x7f, -0x7e, -0x7c, -0x79, -0x75, -0x70, -0x69, -0x62,
-0x59, -0x50, -0x46, -0x3b, -0x30, -0x24, -0x18, -0x0c,
0x00, 0x0c, 0x18, 0x24, 0x30, 0x3b, 0x46, 0x50,
0x59, 0x62, 0x69, 0x70, 0x75, 0x79, 0x7c, 0x7e,
};

//采样存储序列表
code char LIST_TAB[64] = { 0, 32, 16, 48, 8, 40, 24, 56,
4, 36, 20, 52, 12, 44, 28, 60,
2, 34, 18, 50, 10, 42, 26, 58,
6, 38, 22, 54, 14, 46, 30, 62,
1, 33, 17, 49, 9, 41, 25, 57,
5, 37, 21, 53, 13, 45, 29, 61,
3, 35, 19, 51, 11, 43, 27, 59,
7, 39, 23, 55, 15, 47, 31, 63
};
int xdata Fft_Real[64]=0XFF;
int xdata Fft_Image[64]=0XFF;               // fft的虚部
uchar xdata LED_TAB2[32]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 漂浮物 是否需要 停顿一下
uchar xdata LED_TAB[32]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红色柱状
uchar xdata LED_TAB1[32]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 漂浮点

//sbit  SDA_R=P4^4;        //下半屏红色数据
//sbit  SDA_R_TOP=P2^7;//上半屏红色数据
sbit  SDA_R=P2^4;        //下半屏红色数据
sbit  SDA_R_TOP=P2^3;//上半屏红色数据
sbit  SDA_G=P2^6;//下半屏绿色数据
sbit  SDA_G_TOP=P2^5;
sbit  STCP=P4^1;
sbit  SHCP=P2^7;
sbit OE=P0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输出使能
sbit IA  =P4^0;  //行控制线A
sbit IB  =P2^0;  //行控制线B
sbit IC  =P2^1;  //行控制线C
sbit ID  =P2^2;  //行控制线D

sbit Key_light=P1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亮度控制
sbit key_moda=P3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转换
sbit key_color=P3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颜色切换
//sbit key_Down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减
void Scan_Mode();

uchar COUNT=15,COUNT1=0,ADC_Count=0,LINE=15,G,T;
uchar i,j,k,b,p;
int Temp_Real,Temp_Imag,temp;                // 中间临时变量
uint TEMP1;
uchar PWM;
uchar Mode=0;//模式          0-2
uchar color=1;                 //0-7
uchar Stop_time=0;
uchar stop=0;
uchar count_time=0;
uchar Light=0;
uchar fractional_frequency=24;//分频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AD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adc_isr() interrupt 5 using 1
{
OE=0;
EADC=0;        //ADC中断关
ADC_CONTR &= !ADC_FLAG;   //每次中断后重新置0
Fft_Real[LIST_TAB[ADC_Count]]=(int)((ADC_RES*3)<<2)+(ADC_RESL)*2;//-512;
         //ADC_RES:A/D转换结果寄存器高,ADC_RESL:A/D转换结果寄存器低

                 if(ADC_Count<64) //采集64个AD值 没有滤波
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unt++;

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HH| ADC_START | ch; //重新开启ADC        保正每扫描一行取样一次(如果在中断中实时频繁取样会闪得厉害和有干扰问题)
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Initial ADC sfr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main()
{
//uchar i;
InitUart();    //Init UART, use to show ADC result
InitADC();    //Init ADC sfr
IE = 0xa0;    //Enable ADC interrupt and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
P4SW=0x30;
P4M0=0x30;
P4M1=0x00;
ADC_Count=0;
EADC=1;         //开启ADC中断
while(1)
{

  137. if(ADC_Count==64)//等待取样到64个点
  138.       {

     OE=0;  //必需关138,否则会有点闪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4;i++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i]=0; //虚部清0
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FFT();

               ADC_Count=0;

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moda==0) //按键S2 模式改变  16与64分频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moda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>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_Mode();         //16还是64分频的扫描模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moda==0);
                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olor==0) //送颜色按键 3   柱条颜色改变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color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lor>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color==0);
                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if(Key_light==0) //亮度控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ligh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ht>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while(Key_light==0);
                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以下只产生一行扫描动作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//        for        (G=1;G<fractional_frequency+1;G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往点阵屏送 一行的 数据 (fractional_frequency=16 对应16条光柱,每一次G++就送出下一位光柱)
  for        (G=0;G<fractional_frequency;G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lor==0)  //如果是柱状红色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+16)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上半屏    LED_TAB[G]记录着1至32级其中一级的功率值,LINE扫描行数初始15,LED_TAB[G]存着FFT值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1;        //熄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0;  //点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)        /////////////下半屏LINE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1[G]==LINE)        /////////////// 记录浮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ED_TAB1[G]==(LINE+1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SDA_G_TOP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color==1)  //如果是柱状绿色 浮点红色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+16)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上半屏    LED_TAB[G]记录着1至32级其中一级的功率值,LINE扫描行数初始15,LED_TAB[G]存着FFT值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1;        //熄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0;  //点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)        /////////////下半屏LINE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1[G]==LINE)        /////////////// 记录浮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ED_TAB1[G]==(LINE+1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R_TOP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if(color==2)  //如果是柱状橙色 无浮点
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+16)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上半屏    LED_TAB[G]记录着1至32级其中一级的功率值,LINE扫描行数初始15,LED_TAB[G]存着FFT值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1;        //熄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1;        //熄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0;  //点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0;        //熄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)        /////////////下半屏LINE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if(color==3)  //如果是柱状橙色 无浮点
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+16)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上半屏    LED_TAB[G]记录着1至32级其中一级的功率值,LINE扫描行数初始15,LED_TAB[G]存着FFT值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)        /////////////下半屏LINE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lor==4)  //如果是柱状橙色 无浮点
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+16)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上半屏    LED_TAB[G]记录着1至32级其中一级的功率值,LINE扫描行数初始15,LED_TAB[G]存着FFT值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1;        //熄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0;        //熄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)        /////////////下半屏LINE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if(color==5)  //如果是浮点红色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1[G]==LINE)        /////////////// 记录浮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ED_TAB1[G]==(LINE+1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SDA_G_TOP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lor==6)  //如果是浮点红色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1[G]==LINE)        /////////////// 记录浮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ED_TAB1[G]==(LINE+1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R_TOP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lor==7)  //如果是浮点红色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1[G]==LINE)        /////////////// 记录浮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G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ED_TAB1[G]==(LINE+1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SDA_G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G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SDA_R=SDA_G=SDA_G_TOP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        else if(color==1)  //如果是柱状 绿色漂浮点是红色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+1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G]<=LIN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1[G]==LIN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ED_TAB1[G]==(LINE+1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R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lor==2)  //如果是柱状 绿色 漂浮点是黄色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1[G]==LIN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ED_TAB1[G]==(LINE+1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SDA_G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R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LED_TAB[G]<=LINE+16)&&(LED_TAB1[G]!=(LINE+16)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LED_TAB[G]<=LINE)&&(LED_TAB1[G]!=LIN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lor==3)  //如果是 柱状红色 漂浮点是黄色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1[G]==LIN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ED_TAB1[G]==(LINE+1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SDA_G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SDA_R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LED_TAB[G]<=LINE+16)&&(LED_TAB1[G]!=(LINE+16)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LED_TAB[G]<=LINE)&&(LED_TAB1[G]!=LIN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}
*/
                   if(fractional_frequency==16) //如果是16分频 送2次一样的数据 中间送个空格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         //发送2次上一次的点亮数据  (时钟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1;                //这里送上熄灭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          //发送1位熄灭数据   (时钟)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if(fractional_frequency==32) //如果是16分频 送2次一样的数据 中间送个空格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1;                //这里送上熄灭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          //发送1位熄灭数据   (时钟)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(fractional_frequency==24) //如果是16分频 送2次一样的数据 中间送个空格
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         //发送2次上一次的点亮数据  (时钟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G=1;                //这里送上熄灭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_T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_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P=0;          //发送1位熄灭数据   (时钟)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for(j=0;j<1;j++) //根据是16分频 与64分频 来判断柱状递减的速度 //////////////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COUNT]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TAB[COUNT]--;                   //(CORNT初始15)柱状递减,
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--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fractional_frequency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if(fractional_frequency==16)   //判断是否是16分频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count_time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_tim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_tim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16或64分频递减时间

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  //如果是64分频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op_time=2;
            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for(j=0;j<Stop_time;j++)        //16  Stop_time 变量漂浮点递减速度控制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2[COUNT1]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1[COUNT1]>LED_TAB[COUNT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TAB1[COUNT1]--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TAB2[COUNT1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++;
        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if(fractional_frequency==1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1>=fractional_frequency+1)
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=0;
        }
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1>=fractional_frequenc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=0;
        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OE=0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HH| ADC_START | ch; //重新开启ADC        保正每扫描一行取样一次(如果在中断中实时频繁取样会闪得厉害和有干扰问题)
EADC=1;        //ADC中断开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576.         STCP=0;
  577.         STCP=1;          //595锁存时钟

  578.         scan(15-LINE); //行扫描

  OE=0;
        if(LINE>0)
                LINE--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E=15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}

}

void InitADC( )
{

  P1ASF 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00000010, 将 P1.1 置成模拟口那一位为1那一位就为输入口
  AUXR1 &=0xFB;          //1111,1011, 令ADRJ=0时,10A/D转换后高8位在ADC_RES中,低2位在ADC_RESL中,为1时相反
ADC_RES = 0;    //Clear previous result
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LL | ADC_START | ch;
Delay(10);    //ADC power-on delay and Start A/D conversion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Initial UART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InitUart()
{
SCON = 0x5a;    //8 bit data ,no parity bit
TMOD = 0x20;    //T1 as 8-bit auto reload
TH1 = TL1 = -(FOSC/12/32/BAUD);   //Set Uart baudrate

//TH1=TL1=-(FOSC/12/32/BAUD);
TR1 = 1;    //T1 start running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Send one byte data to PC
Input: dat (UART data)
Output: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SendData(BYTE dat)
{
while (!TI);    //Wait for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
TI = 0;    //Clear TI flag
SBUF = dat;    //Send current data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Software delay func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(WORD n)
{
WORD x;
while (n--)
{
x = 5000;
while (x--);
}
}
void FFT()
{
    for( i=1; i<=6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for(1) */
    {
        b=1;
        b <<=(i-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碟式运算,用于计算 隔多少行计算 例如 第一极 1和2行计算,,第二级
        for( j=0; j<=b-1; 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for (2)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p=1;
            p <<= (7-i);
            p = p*j;
            for( k=j; k<64; k=k+2*b)                /* for (3) 基二fft */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_Real = Fft_Real[k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Imag = Fft_Image[k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Fft_Real[k+b];
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] = Fft_Real[k] + ((Fft_Real[k+b]*COS_TAB[p])>>7) + ((Fft_Image[k+b]*SIN_TAB[p])>>7);
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] = Fft_Image[k] - ((Fft_Real[k+b]*SIN_TAB[p])>>7) + ((Fft_Image[k+b]*COS_TAB[p])>>7);
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+b] = Temp_Real - ((Fft_Real[k+b]*COS_TAB[p])>>7) - ((Fft_Image[k+b]*SIN_TAB[p])>>7);
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+b] = Temp_Imag + ((temp*SIN_TAB[p])>>7) - ((Fft_Image[k+b]*COS_TAB[p])>>7);
                // 移位.防止溢出. 结果已经是本值的 1/64
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] >>= 1;
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] >>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+b]  >>= 1;
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+b]  >>= 1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//        Fft_Real[0]=Fft_Image[0]=0;                  //去掉直流分量

   for(j=0;j<=fractional_frequency;j++)        //转换记录一行16列功率值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1=((((Fft_Real[j]* Fft_Real[j]))+((Fft_Image[j]*Fft_Image[j]))));//求功率
                //以下将功率转为一列32级,对应LED32个点
        if(TEMP1<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0;
        else if(TEMP1<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;
        else if(TEMP1<1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;
        else if(TEMP1<2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3;
        else if(TEMP1<3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4;
        else if(TEMP1<4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5;
        else if(TEMP1<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6;
        else if(TEMP1<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7;
        else if(TEMP1<6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8;
        else if(TEMP1<7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9;
        else if(TEMP1<7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0;
        else if(TEMP1<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1;
        else if(TEMP1<9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2;
        else if(TEMP1<12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3;
        else if(TEMP1<15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4;
        else if(TEMP1<18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5;
        else if(TEMP1<2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6;
        else if(TEMP1<26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7;
        else if(TEMP1<3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8;
        else if(TEMP1<34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19;
        else if(TEMP1<38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0;
        else if(TEMP1<42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1;
        else if(TEMP1<47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2;
        else if(TEMP1<52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3 ;
        else if(TEMP1<57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4;
        else if(TEMP1<62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5;
        else if(TEMP1<68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6;
        else if(TEMP1<74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7;
        else if(TEMP1<8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8;
        else if(TEMP1<86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29;
        else if(TEMP1<10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3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31;

            if(TEMP1>(LED_TAB[j]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TAB[j]=TEMP1;   ////////////////开始j=17  j--
        if(TEMP1>(LED_TAB1[j]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TAB1[j]=TEMP1;
            LED_TAB2[j]=80;  //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提顿速度=12
        }
        }

}

void scan(unsigned char Value)
{switch(Value)
        {case  0: scan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 1: scan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2: scan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3: scan3;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 4: scan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5: scan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6: scan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7: scan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 8: scan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9: scan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scan1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1:scan11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2:scan1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scan1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14:scan14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5:scan15;break;
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Scan_Mode()   //扫描模式
{
        switch (Mod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ctional_frequency=16; //16分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ctional_frequency=24;// 64分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ctional_frequency=32; //预留功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ctional_frequency=64;//否则为16分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网友A:
这个扫描式的.而且有中断干扰.最容易闪和亮度不均匀了.很难调的.这种不适合做成品.试验练手来了解原理差不多.真正实用.还是要用专用芯片处理.单独的显示模块.采样处理与显示各自独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扫描式的.而且有中断干扰.最容易闪和亮度不均匀了.很难调的.这种不适合做成品.试验练手来了解原理 ...

谢谢大佬了,我才学习单片机,那天参考了论坛里面大佬的资料练手,成功了,显示啥的都没问题。就是响应特别慢,又从其他地方找了这个程序,响应速度可以,就是闪的眼睛不舒服。第一次成功玩单片机 想把这个做成能用的放起来

网友A:
退而求次的方法就是把显示改为中断处理.且中断优先级为最高.但是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其它功能.所以说.这是个很麻烦的事.要自己协调好各个函数功能占用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退而求次的方法就是把显示改为中断处理.且中断优先级为最高.但是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其它功能.所以说.这是 ...

好吧,残废工程,我先学习吧,等后面了再研究怎么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