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S模块通过单片机在LCD上显示经纬度的数据转换过程

楼主(2021-05-18):
我看gps模块的说明书上是根据0183协议传输的
但是这个数据到单片机里的什么位置 是转化成二进制数了吗  然后在输入到lcd上显示吗
单片机小白  大佬别喷

楼主:
协议上是这样的

网友A:
先在单片机上存储串口接收到的协议字符串到字符数组Gpgaa[],然后解析协议这个字符串,解析出经纬度等各种信息字符串,最后在LCD上显示; 比如: cptr=strstr(Gpgaa,"$GPGAA"); 如果cptr非零,cptr志向¥GPGGA字符串开始,cptr+=9指向UTC时间的开始,cptr之后的10个字符就是hhmmss.sss,即时间时分秒.毫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