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C8t6 bmp280 iic输出不了数据

楼主(2021-05-18):
就只能输出0,求解决!

Get Pressure.7z

网友A:
看了一下函数没啥问题,是不是没有加上拉电阻。或者你的bmp有强下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一下函数没啥问题,是不是没有加上拉电阻。或者你的bmp有强下拉

电路是直接用排母,将BMP280模块插上

楼主:
电路图就是这样,用的BMP280模块,用排母直插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路图就是这样,用的BMP280模块,用排母直插的

你这是三口的spi模式,不是两口的iic模式。你是不是驱动没弄懂,或者没有做spi转iic的硬件处理。
spi模式读需要SCK和SDO,写需要SCK和SDI,
IIC模式读写只要SCK和SDA即可。
如果可以选择两种模式的话,一般要做硬件处理,例如将某个引脚接地或者接VCC
另外无论是读还是写我都没有看到你控制CSB引脚,你是直接将他接地了吗?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我用的IIC模式,其他两个脚是接在芯片上没有,之前错误是割线的时候把SDO接地了,重新接了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B(2021-12-16):
谢谢您的程序,非常感谢,非常感谢

网友C(2022-03-29):
兄弟你好 我从贴吧下载你的bmp280代码 烧录后 没有输出 请问你调试出来了么  还有那个sdo我设置接地 csb我接3.3 这样有问题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