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程序编译出不来HEX文件

楼主(2021-05-18):
  • vu16 CCR1_Val = 32768;
  • vu16 CCR2_Val = 16384;
  • vu16 CCR3_Val = 8192;
  • vu16 CCR4_Val = 4096;
  • void TIM_Configuration(void)
  • {
  •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•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;
  •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2, ENABLE);
  •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65535;
  •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2;
  •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•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• TIM_TimeBaseInit(TIM2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Toggle;      //PWM模式2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正向通道有效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 =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;//反向通道无效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CCR1_Val;        //占空时间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Low;    //输出极性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High;    //互补端的极性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Set;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Reset;
  • TIM_OC1Init(TIM2,&TIM_OCInitStructure);        //通道1
  •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2, TIM_OCPreload_Disable);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CCR2_Val;        //占空时间
  • TIM_OC2Init(TIM2,&TIM_OCInitStructure);        //通道2
  •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2, TIM_OCPreload_Disable);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CCR3_Val;        //占空时间
  • TIM_OC3Init(TIM2,&TIM_OCInitStructure);        //通道3
  • TIM_OC3PreloadConfig(TIM2, TIM_OCPreload_Disable);
  •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CCR4_Val;        //占空时间
  • TIM_OC4Init(TIM2,&TIM_OCInitStructure);        //通道4
  • TIM_OC4PreloadConfig(TIM2, TIM_OCPreload_Disable);
  • TIM_Cmd(TIM2,ENABLE);
  • //TIM_CtrlPWMOutputs(TIM2,ENABLE);
  • TIM_ITConfig(TIM2, TIM_IT_CC1 | TIM_IT_CC2 | TIM_IT_CC3 | TIM_IT_CC4, ENABLE);
  • }
  • 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  • {
  •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•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  •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
  •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
  •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D, ENABLE)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OD; //开漏输出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//50M时钟速度
  •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OD; //开漏输出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//50M时钟速度
  •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 //上拉输入
  •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3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 //上拉输入
  •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 //上拉输入
  •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| GPIO_Pin_1 | GPIO_Pin_2 | GPIO_Pin_3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•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• }
  • 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
  • {
  •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•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1);
  •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=TIM2_IRQn;
  •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0;
  •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=1;
  •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=ENABLE;
  •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  • }
  • u16 capture = 0;
  • extern vu16 CCR1_Val;
  • extern vu16 CCR2_Val;
  • extern vu16 CCR3_Val;
  • extern vu16 CCR4_Val;
  • void TIM2_IRQHandler(void)
  • {
  • if (TIM_GetITStatus(TIM2, TIM_IT_CC1) != RESET)
  • {
  •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, TIM_IT_CC1 );
  • capture = TIM_GetCapture1(TIM2);
  • TIM_SetCompare1(TIM2, capture + CCR1_Val );
  • }
  • if (TIM_GetITStatus(TIM2, TIM_IT_CC2) != RESET)
  • {
  •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, TIM_IT_CC2);
  • capture = TIM_GetCapture2(TIM2);
  •     TIM_SetCompare2(TIM2, capture + CCR2_Val);
  • }
  • if (TIM_GetITStatus(TIM2, TIM_IT_CC3) != RESET)
  • {
  •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, TIM_IT_CC3);
  • capture = TIM_GetCapture3(TIM2);
  •     TIM_SetCompare3(TIM2, capture + CCR3_Val);
  • }
  • if (TIM_GetITStatus(TIM2, TIM_IT_CC4) != RESET)
  • {
  •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, TIM_IT_CC4);
  • capture = TIM_GetCapture4(TIM2);
  •     TIM_SetCompare4(TIM2, capture + CCR4_Val);
  • }
  • }

网友A:
一个是编译失败,或者是Options of Tartget -> Output ->Create Hex File 没选;如果这是你全部的代码,你的main函数呢?

网友B:
在菜单中找到设置,Options of Tartget -> Output ->Create Hex File,勾选Create Hex File即可。上传不了图片了,不然可以给你截图。

网友C:
是不是编译就已经失败了,还是没有在Hex File上打勾

网友D(2021-07-08):
需要在KEIL软件里面的OUTPUT里面自行设置

网友D:
需要在软件里面设置即可

网友E:
在魔术棒里面选一下创建HEX文件

网友D(2021-09-08):
在KEIL软件里面的output里面设置一下,勾选输出hex文件即可

网友D:
需要在KEIL软件中的output选项中设置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