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W408AS单片机怎么显示ADC电压?我修改的51hei的程序有问题

楼主(2021-05-18):
坛子里参考别人的帖子,自己修改了些。现在的问题是ADC1.2这个引脚,无论上电前或上电后,悬空、短路GND,显示的都是VCC的电压。不知道程序哪里有问题
u8  BT_V[2];
u32 ADC_V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功  能:初始化ADC
* 描  述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C_init()
{
P1ASF=0X04;//把P1.2设置为模拟功能
P1M1=0X04;//把P1.2引脚工作模式设为高阻抗
P1M0=0X00;//把P1.2引脚工作模式设为高阻抗
CLK_DIV |= 0x20; //00100000、ADRJ 为 1,ADC_RES 存放高两位结果,ADC_RESL 存放低 8 位结果
ADC_RES=0;//清除高位转换结果寄存器
ADC_RESL=0;//清除低位转换结果寄存器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功  能:读取ADC
* 描  述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C_duqu()
{
ADC_CONTR = 0x88;//启动ADC电源和设置P1.2口为ADC输入并且540个时钟转换一次
delay_ms(1);
while(!(ADC_CONTR&0X10));        //等待转换完成
ADC_V=ADC_RES*256+ADC_RESL;     //获取ADC结果
ADC_CONTR&=~0x1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功  能:ADC电压转换
* 描  述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C_zhuanhuan()
{
ADC_V=ADC_V*409/1024;//10位ADC,vcc4.09v
BT_V[0]=ADC_V/100%10+0x30;
BT_V[1]=ADC_V/10%10+0x30;
BT_V[2]=ADC_V%10+0x30;
}
u32 ADC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功  能:主函数
* 描  述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 ()
{
          MOS_OUT=0;
          ADC_init(); //初始化ADC
           lcd_init() ;//初始化LCD
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LCD1602_Custom();//显示自定义字符
    HJ_CS();//显示焊机参数
          write_com(0x02);  //光标复位
    while 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C==3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duqu();//读取ADC结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zhuanhuan();//电压转换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uaxin();LCD显示转换电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S_A_Trigg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S_M_Trigger();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大概扫了一眼 感觉你获取RES的方法不对 10位不是高8位+低2位 高位移位后再+低位 如果不移位 就一直是8位的值 而且结果不对 还要看一下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 这个具体怎么设置你看手册就好 我自己写的时候也是先查手册 反正一个是高位左移8位+低位 一个是高位左移2位+低位 这点手册上写的挺清除的

网友B:
转换时没有指定P1.2口,默认P1.0,P1.0如悬空当然是高电平,所以始终显示VCC。
ADC_CONTR = 0x8a;//开启ADC电源0x80,540个时钟转换0x00,启动转换0x08,设置P1.2为ADC输入口0x0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转换时没有指定P1.2口,默认P1.0,P1.0如悬空当然是高电平,所以始终显示VCC。
ADC_CONTR = 0x8a;//开启AD ...

谢谢,是端口搞错了